四工位刀架故障,求解

楼主(2012-07-12):
有3台一样的故障,换刀不流畅,锁紧力也不够。比如1号换到4号刀位刀架在抬起的时候有点卡(免抬式的,原理一样)在经过2和3号刀位的时候也会卡一下,造成换刀困难。

每次换刀都要用东西敲转过卡住的位置才能正常换刀。换刀的时候撬动刀架,上刀体可以抬起来很高,拆开刀架旋转蜗杆很流畅。怀疑是活动销问题,于是把活动销那个斜面和离合转盘的斜面倒更斜,可还是没解决问题。一气之下把活动销里的弹簧磨短了约3MM,装上去后能换刀可惜锁不死,用内六角旋转刀架还是感觉到会有点卡壳。

现在很怀疑是推力轴承,离合转盘(就是推力轴承下面那个)和活动销问题,因为在刀架卡住的位置拆刀架的时候,那个离合转盘卡住了。要敲打,或拉杆拉出来。(离合转盘上2个销子很松)

再说明一下,磨短弹簧的时候我把离合转盘和离合转盘下面用销链接的空心螺杆换了,觉得太松了。

这里处于停产状态,没柴油和机油,工具难找,要做很多样件,都是急货,很是心烦!

有哪位师傅知道修理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里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你说的两个定位销上面磨过斜面的转盘,这个盘在锁紧后两个斜面所处的位置,锁紧后应当是两个销子处于转盘斜面后接近直面的地方。第二是发信盘下面的锁母,锁母的位置不一定是在最下面,这个要看具体的位置实际调整了。再仔细看看,好好想想,你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祝你好运。

网友:
又学到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你说的两个定位销上面磨过斜面的转盘,这个盘在锁紧后两个斜面所处的位置,锁紧 ...

谢谢回复!
你意思是锁紧螺母不一定锁死,可以调节的是么?
以前修了几个刀架我都锁得比较紧,然后用内六角旋转刀架凭感觉判断的。
现在这几个刀架就是不锁紧螺母,也会卡死。刀架轴不垂直会影响的吧?这些机床以前加工的都是方块车端面,现在没工具测量,如果是很有关系的话就去想办法检测那个刀架轴了。

游客

网友:
记得给帮助你的人加分。

网友:
锁紧螺母锁的太紧了,会不会导政中心轴断裂啊!我们用的是宏达的,

游客

网友:
这个好像也是宏达的,螺母又不大用不着打太紧。刀架只有被撞才会断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你意思是锁紧螺母不一定锁死,可以调节的是么?
以前修了几个刀架我都锁得比较紧,然后用内 ...

再给你点建议,因为我看不到现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只能给建议了。呵呵
第一,锁紧螺母要找合适的地方锁死,
第二,你说的活动销里面是不是有脏东西(弹簧下面)
第三,刀台锁紧时间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
第四,确定电机电源不缺相
另外问一下,这个东西在抬起的时候是不是还没全抬起来就卡了?

游客

网友:
加分?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点建议,因为我看不到现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只能给建议了。呵呵
第一,锁紧螺母要找合适的地方锁 ...

回师傅:
活动销没脏东西。
系统是广数218和980,找到换刀和锁紧时间设置但是看不懂,参数里有些都是0和1组成的数字,没说明书不会改。感觉上锁紧时间是短了。
这个缺相没测量,不过最近这里电压是低了点测量办公室190-200V。
刀架是在抬起的时候会卡壳,在经过其它刀位时候也会有卡的现象(这时候刚好是活动销落到槽里的位置,如果再转动刀架,活动销从槽里起来后就没有卡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师傅:
活动销没脏东西。
系统是广数218和980,找到换刀和锁紧时间设置但是看不懂,参数里有些都是0和 ...

不会是销子孔磨损了吧?一般磨损后会造成销子不易抬起,这时候会感觉有卡的感觉。所以要把这个看清楚。如果真是磨损了,那你可以重新研或铰下孔,配个新销轴。做完后在销子上做个放气的小孔。

游客

网友:
好办法,谢谢!

网友(2012-10-30):
支持楼上的回答

网友(2013-11-28):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