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软件里计算出来的零件的质量单位是公吨?

楼主(2012-07-12):
PRO-E软件里计算出来的零件的质量单位是公吨,那么我怎么把他转换成克呢,如:
计算出来的  质量=2.98e+03公吨,那么它等于多少克呢?不明白,还希望大家帮个忙,谢谢

网友:
=2980公斤

网友(点评):
回答错误,扣十分

网友:
系统的单位设置下

楼主:
如何设置,能否告诉我下,二楼的朋友说的有点大吧

网友A:
一公吨等于一顿,而那个2.98e+03,表示2.93×10^3(10的3次方)。这样应该就明白了吧

网友:
用笨办法,现在计算器程序那么多;你只要把知道1公吨就是我们的一吨=1000KG=10E6 G
一换算不就出来了么

楼主:
谢谢大家,单似乎不对,我做的工件没这么重,要么就是我密度输入的不对

网友:
配置文件 查找unit_gram,大概是这样的,然后添加,值改为kilog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公吨等于一顿,而那个2.98e+03,表示2.93×10^3(10的3次方)。这样应该就明白了吧

完全同意  e就是后面0几就加几个零 十几就加十几个零

网友(2012-09-21):
编辑--设置--单位--单位管理器

网友(点评):
神,你自己编了个proe啊,还有单位管理器!

网友(2012-10-29):
把单位改了,重新测量质量。

网友:
应该先设定质量属性的密度,钢铁的设定值7.8e-9,根据这个类推其他的密度,然后预览下就知道质量了,不过不能点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