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往复运动,求助

楼主(2012-07-12):
齿轮传动设计要求简单描述:
1,利用伺服电机作为动力源,负载配重块在轨道上做往复运动
主要考虑多少功率的伺服电机作为动力源,其次考虑齿轮传动的动力损耗。

由于本人无法上传PDF文件,会设计的朋友请留下邮箱,发到你们邮箱你,设计成功了有报酬,谢谢
上两张说明图片:

楼主:
补充一张图片: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忙下啊,比较急的一个问题

网友A:
數據很多,就是沒有速度....A奌到B奌有時間,那確定的距離是多少??

网友A:
承載最大重量是否為 87.2kg +150kg

网友:
如果A點到B點設為4000mm,時間設1.5秒 ,則每分鐘線速度得 (60/1.5)*4000 = 160000 mm
齒輪分度圓直徑為5CM =50mm,則轉速= 1600000/(50*3.141592654) =1018.59 rpm(如果速度如此,不建議採減速機)
gd^2 = (87.5+150 =237.5kg)*0.05^2 = 0.59375kgf*m^2 1484.375kg*cm^2
設加速為0.3秒 則最大啟動轉矩 = (0.59375*1018.59)/(375*0.3) =5.375*= 52.6Nm(鋼輪摩擦係數小此忽略)
最大動力可不得小於為( (5.375*1018.59)/974)/3 = 1.87 kw

网友:
已上式計算電機應為中慣量 2000rpm  其理想速比應為 2000/1018.59 =1.9634,則負載慣量等化電機子應為 1484.375kg*cm^2/1.9634^2
=385.05kg*cm^2
若以目前大眾品牌伺服電機中慣量慣性比10 則 385.05/10 = 38.5kg*cm^2

网友A:
則 1.87kw是不夠,應選用5kw等級中慣量 2000rpm額定電機,以上只是概算,別太認真當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承載最大重量是否為 87.2kg +150kg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據很多,就是沒有速度....A奌到B奌有時間,那確定的距離是多少??

距離是40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則 1.87kw是不夠,應選用5kw等級中慣量 2000rpm額定電機,以上只是概算,別太認真當回事!!

朋友可以計算出詳細數據嗎?留個聯繫方式可以嗎

网友:
最終結果是拿來比對你想選用伺服電機廠牌規格即可

网友A:
最終結果是拿來比對你想選用伺服電機廠牌規格即可.......電機轉子   JM 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終結果是拿來比對你想選用伺服電機廠牌規格即可.......電機轉子   JM 值

這個其實我不太懂,你站內短信發我個你的聯繫方式吧,我們可以詳細談談,設計好了,我會付你相應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