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HOB油缸

楼主(2012-07-12):
经常搞不懂MOB油缸,HOB油缸或者焊接油缸还有其他HSG油缸什么的
还有些人说知道缸径就知道吨位.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MoB就是使用压力在7MPa以下,HOB就是使用压力在14MPa以下油缸

网友:
MoB就是使用压力在7MPa以下,端盖一般是铸造,活塞杆相对较小

HOB就是使用压力在14MPa以下油缸,端盖一般是钢件,活塞杆相对较大,

仔细看样本就明白

网友:
这两种一般都是国内油缸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