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标注错误时怎么改正?

楼主(2012-07-12):
Auto cad标注错误时怎么改正?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删了重新标啊。软件的“帮助”里面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把问题说清楚些哦。

网友:
要不重新标注,要不修改尺寸

网友:
有可能是捕捉不精切,调整到正确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