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同步带结构的比较

楼主(2012-07-12):
H系列是完全圆弧齿形同步带;
S系列是不完全圆弧(平顶圆弧)齿形同步带;
R系列是凹顶圆弧齿形同步带(国外用得较多)
  平顶的和凹顶的在使用中有什么不同吗?各用在什么场合?
请专家解答。

网友:
正想了解  期待大侠的指点

网友A(2012-12-20):
RPP的绕弯,抗力系数最好,
其次是STD的,
最普通就是HTD的。电机输出扭矩大,中心距小,一般使用这3类圆弧齿。
如要使用梯形齿,齿距建议在10mm以上,如T10,T20,H,XH

有空可以交流一下,我是做同步带与同步带轮的 1423188396@qq.com

网友(点评):
有联系方式吗?几天可以交货?

网友(2013-02-15):
学习啦!这么大学问

网友(2013-05-09):
谢谢大师解说

网友(2013-08-14):
引用 网友A:
RPP的绕弯,抗力系数最好,
其次是STD的,
最普通就是HTD的。电机输出扭矩大,中心距小,一般使用这3类圆 ...

不知道坛主能不能让发联系方式,试试啦

TEL 13346570500

网友(2016-10-29):
引用 网友A:
RPP的绕弯,抗力系数最好,
其次是STD的,
最普通就是HTD的。电机输出扭矩大,中心距小,一般使用这3类圆 ...

学了

网友:
谢谢,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