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材用什么冷却液效果好?

楼主(2012-07-12):
加工铝材用什么冷却液效果好?谢谢!

网友:
听说是火油配金刚石刀,没有用过,代价太大,一般用皂化液就凑合了

网友:
想知道顶上去

网友:
有说攻丝用石蜡的,没有实践过。先顶,期待高招

游客

网友:
石蜡是用在不锈钢的。而不能用在鋁加工上。鋁一般用普通切削液就可以,拿洁洁灵加水也可以。精加工用点煤油。防止粘刀。

网友:
         煤油,普通的乳化液好像含硫对铝有腐蚀,看你的要求吧。

网友:
生铝用火由比较好 熟铝 用皂化液比较好

网友:
一般情况用煤油也是不错的, 用煤油加工出来的工件有光泽,对机床刀具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建议用煤油

网友:
用煤油,一般的冷却液会造成氧化,加工表面有斑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