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怎么画出来?

楼主(2012-07-12):
请教这个图纸该怎么画?

网友:
感觉尺寸不全

网友:
这上面不是画好了吗???

楼主:
是别人画的,我要自己复制出来,不知道那么多不同的半径怎么画

网友A:
螺旋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试过没?

不理解用螺旋怎么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理解用螺旋怎么画

那个偏心没看懂,我也是新人,用螺旋画了下,制定下圆半径上圆半径,0.85圈,高度0,就画出来了,那个最外边图形创建面域我用的BO,偏心什么意思?我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偏心没看懂,我也是新人,用螺旋画了下,制定下圆半径上圆半径,0.85圈,高度0,就画出来了,那个最外 ...

我也不知道偏心什么意思,只知道这个是模具左右限位用的

网友B:
好像少了园的坐标啊!一改吧各个园的坐标标注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偏心没看懂,我也是新人,用螺旋画了下,制定下圆半径上圆半径,0.85圈,高度0,就画出来了,那个最外 ...

你好,还是没有理解你用螺旋怎么画出来的?可以发给我看看吗?qq4296893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少了园的坐标啊!一改吧各个园的坐标标注上去!

这是别人给我的图纸,我也不知道这些尺寸能不能画出来

网友C:
其实只需要一个图形关系就能解决了,PROE画这种图是强项,但是你这个图还少一些条件,没有这个R变化位置的角度,还是说你这个是在270度范围内R从22变到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只需要一个图形关系就能解决了,PROE画这种图是强项,但是你这个图还少一些条件,没有这个R变化位置的角 ...

确实是270°范围内从R22变到R28,但是我也不知道每个变化位置,你说如果均匀变化有可能吗(从三维图看R22应该占的比例最大,但从R23到R28可能是均匀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270°范围内从R22变到R28,但是我也不知道每个变化位置,你说如果均匀变化有可能吗(从三维图看R22 ...

那就没办法了,缺少必要条件

网友D:
这个凸轮少了个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凸轮少了个角度

圆弧渐变应该有角度标示吧。不然不好确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