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复习材料力学,遇到一个问题,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2-07-12):
图示直径为D的圆木,现需从中切取一矩形截面梁。试问:
1.如欲使所切矩形梁的弯曲强度最高,h和b应分别取何值??
2.如欲使所切矩形梁的弯曲刚度最高,h和b应分别取何值??

网友(2012-11-28):
非常典型!
正解!
让bh2最大,σ最小
σ=KM/W 其中K为安全系数,M为弯矩,W就是断面模数,不同的断面就有不同的断面模数可在材料力学手册中查到

楼主(2012-07-12):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点拨。让bh^2最大,可以理解为矩形的面积最大吗???

游客

网友(2012-11-28):
求导
怎么计算的???
bh^2 的最大值出现在b=D/(sqrt 3) 时
哦,我再想想
不是面积吧?

网友:
h:b=根号2 ,还是根号3 。你自己算一下 H:B=1.5 ,那个沈括还是谁的书里面有 梦溪笔谈》?还是什么的

网友:
利用二楼的公式,另外列一个圆木横截面积与b,h的关系,求最大值就可以了

网友:
哎,现在设计太缺少理论计算了

网友:
新人求教:最大强度不是σ=M/W么,那是不是W越小,σ越大呢?对于矩形梁W=bh/6,那应该是bh越小弯曲强度越大吧。数学学的不好,求指点。

网友:
我知道错在哪了/害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