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质量1吨的标准矿车在平直的 轨道需要多大的力能推动它?

楼主(2012-07-12):
总质量1吨的标准矿车在平直的 轨道需要多大的力能推动它?矿车为滚动轴承,4个轮。

网友:
50-70公斤

网友A:
按照100-200公斤玩吧   那些东西做的粗糙  轨道上也不是很干净 工作环境残酷

不能想的太理想化

1吨 要是架在线轨上 2-30公斤力都足够推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100-200公斤玩吧   那些东西做的粗糙  轨道上也不是很干净 工作环境残酷

不能想的太理想化

能给一下计算方法和计算步骤吗?谢谢

楼主:
给一下具体步骤,谢谢大家!!!

网友:
设计步骤手册上都有。工况分析是经验。

网友:
查一下钢对钢的滚动摩擦系数,F=μG可算出其摩擦阻力,再乘个系数即可得到驱动力。

网友:
4个轮还是一个轮,对于推力理论上没有影响,机械手册上有车轮滚动摩擦的计算公式,F=正压力x滚动摩擦因数/轮的半径,所以得
F-=1500kgx9.8x0.05cm/150mm=49牛,启动力一般按1.5倍的摩擦力计算应该是73.5牛,其他工况系数,轨道坡度等因数也是应该考虑的。
矿山设计手册上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