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床砖头转向,请教

楼主(2012-07-12):
今天在工厂里面实习,看见师傅开转床的时候先让砖头反转个几圈,让后在正转开始打孔。这是为什么啊,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A:
开转床的时候先让砖头反转个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转床的时候先让砖头反转个几圈

这是为什么啊,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1.转床是什么神器 在下确实不知道

2.转床上为什么要砖头 还要反转  就更不知道了。。。。。。。。。。。。。。

网友:
是钻床和钻头吧,是地方的问题,说钻总是说zhuan吧。我有同学说数学总是说数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转床是什么神器 在下确实不知道

2.转床上为什么要砖头 还要反转  就更不知道了。。。。。。。。。。。 ...

图片如上,你连转床都不知道是啥?这么高的级别咋弄的,学机械的都知道。

游客

网友:
那叫摇臂钻床,你图片上的钻床有点小,50mm以下的,你说的一定地方方言吧?
又出了新品种:转床。郁闷,,,
此神器乃是钻床也 不是转床吧??

网友:
我觉得是在看钻头磨得质量如何,

网友:
反转是为了找正孔位.再夹紧机床,正转打孔

游客

网友:
你说的很对。

网友:
这回二了

网友:
这是摇臂钻床啊

网友:
你别管那吗多,只要能加工出东西就 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我感觉就你说的靠谱!

不用,以后多多交流,我也不干钻床的,就是见人操作过

网友(2012-08-29):
一个标题八个字就两个错别字,还是同一个字两种错法,太有才了!先打好基础,端正态度吧。

网友:
要学的东西太多啦。打孔找中心都不明白,是没看仔细呀!

网友:
找正定孔中心

网友:
反转是为了找孔的中心点(样冲眼)然后锁紧摇背,在进行正转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