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后的销轴出现一圈裂纹,和加工方向平行,这是什么裂纹?

楼主(2012-07-12):
精加工后的销轴出现一圈裂纹,和加工方向平行,请大家看看是什么裂纹?

热处理后经过磁粉探伤,没有发现问题,精加工后磁粉探伤出现的,看着不太像是磨削裂纹,整个轴一圈都有,都在一条水平线上。

网友:
是不是磨削产生的裂纹?建热处理后探伤,然后再进行磨削,磨削时防止产生裂纹。

网友A:
补焊过没?

网友:
材料是锻打材料吗??
是否做过热处理???看这种裂纹像材料内部存在的缺陷,不是加工出来的

网友:
内部缺陷吧?

网友:
你在写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过没?

没有啊。

网友:
什么材料啊,我怎么感觉不像金属,

网友:
看不出来是什么材料

网友:
学习了。。。。真心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执处理产生的,有可能是保温时间不够或温度高了等原因造成的,热处理回来因为表面有氧化皮,所以你着色不易发现,当精加工磨掉表面氧化皮时,这处缺陷就暴露无遗了,磨削一般情况下只会烧伤表面,但不会产生裂纹,只供参考,具体原因要具体分析,

网友:
材料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是热处理后的应力没有充分释放,磨削后,导致出现裂纹

网友:
会不会是热处理的时候出现的呢?什么材料,处理到多硬呢?

网友:
轴不小吧,有两个可能参考,一,如果半精加工是外协的情况下,就会存在楼上说的补焊情况,可能性较小,在热处理后探伤可发现。二,零件毛坯是不是锻造的,应该是锻造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