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数控车没有“紧急回退”按钮?

楼主(2012-07-12):
      今天,有一台数控车打刀,把刀杆撞废了(不是刀杆直接撞工件上废的,是先打刀致刀杆“切削”工件废的)。这台数控车只有“急停”按钮,没有“紧急回退”按钮,如果他有“紧急回退”按钮的话,可能刀杆就不会废了。留心了一下车间其他的数控车,好像都没有“紧急回退”按钮,觉得挺奇怪。
      向社区大侠请教,数控车都没有“紧急回退”按钮吗,为什么呢?

网友:
高级货可以有,普通货没有.因为普通货不知道往那里退,乱退就直接撞了.高级货会按进刀路线返回,不会撞.
另外,靠人是反应不过来的,撞是一瞬间的事情.

游客

网友:
你是元帅了。当之无愧!喜欢看你的评论。
刀杆废之前刀片先打的,刀片是在攻进时打的,是可以被发现的,如果有“紧急回退”,至少有一般的撞刀是不会导致刀杆废的。

网友:
數控的話等你按了已經晚了,你還是運行前好好檢查一下吧,能仿真就仿真一下

游客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我说的是由于打刀导致刀杆废的情况

网友:
有按钮你也用不上....10次撞刀10次你都来不及按...

网友:
磨床是由于有惯性,瞬间不可能停下才有快退按钮的。数车按下急停,主轴和刀架电机瞬间断电,根据伺服系统的惯性,最多就只多转2圈就停下。另外,你后退的话如何保证退到合适位置不撞呢?所以就不采取紧急后退。

游客

网友:
该数控车主轴电机好像不是伺服的

网友:
你可以  在单段上一步一步的运行  运行完一步  然后看下一步  运行     这样可以减少错误的

游客

网友:
批量加工,不是程序走到路线有问题,只是一些因素导致的偶然打刀

网友:
个人觉得意义不大,先在安全位置空走一遍就好了?

网友:
紧急退回
就像二楼说的要高级货才有的

像低级货
如你在加工内孔时机床往外退撞得更历害

撞刀都是在撞了以后才发现的
等你反应过来都已撞了

网友:
调机的时候自己注意点。

网友:
我还不知道有紧急退回这个功能呢

网友:
成型的磨削,通常会有过载检测及回退功能;
普通车削,有不方便追加此功能的地方。
高级货也不一定有......

回退功能需要数控系统及相关检测元件的支持,手动回退现在已是不常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