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数控车打刀导致刀杆报废的概率,大侠们都有啥招?

楼主(2012-07-12):
      近几日,数控车废了两个刀杆,不是一台机床,但两次都是因为刀片打了导致刀杆直接“切削”工件报废的。

      如何能降低打刀废刀杆的机会,我现在正在被该问题困扰,希望大侠们给些建议(除降低工艺参数以外的)。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割刀,崩了后 刀杆前面就被磨掉了
另外好奇LZ这把刀啥型号啊

游客

网友:
谢谢回复,两个图片是两种刀,一种圆刀,一种三角刀,型号就记不清了

网友:
前提是工艺合理参数正确,个人认为刀片严格按使用寿命正常置换,比如一片切刀刀片寿命是800,绝不做801次切削。

网友:
如果操作人员的经验不够丰富的话,作刀具寿命管理

网友:
没什么招,你就是不要使用的超过刀具的使用寿命,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好回答,不过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有办法来防范的,尽量减少损失。一是切削参数得修改,吃刀量、进给量还宜太大,二是注意观察刀片的工作状况,比如铁削的颜色,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尺寸的变化,声音等,一旦出现异常,就得停车观察,作出相应的处理,出现上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打刀,当然,刀杆及刀具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

游客

网友:
大侠的经验很丰富

网友:
减小后角,减小背吃刀量。

网友:
严格按照刀具寿命使用

网友:
 按我的经验是 产品加工余量要均匀,材质要稳定 刀具材料要稳定 选择冲击性好的刀具型号和厂家
但是实际加工的时候 没法控制 我遇到过2起   是刀片粉碎 呵呵 还好,当时切削量小

控制的方法还是要 靠 个人现场听声音

游客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很多都是师傅调机,普工去开!所以想避免很难!只有师傅多注意点!

网友:
数控车刀本来就不是很锋利,根据加工的工件材质来具体分析,有时候还得自己适当的刃磨,尽量保持刀口锋利,排屑顺畅,选择合理的切削参数,这样尽可能的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

网友:
除了参考刀具厂家的切削参数,同时还要根据加工材质,选择自己的切削三要素。加工过程中看出屑,听声音。

网友:
自己制作的刀杆,刀片下面没有垫片.而且刀杆的材质肯定也一般,没有经过热处理,肯定不耐冲击...撞刀就报废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切削参数是怎么样的?使用合理的切削工艺,很难出现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A:
这个刀好丑

网友(2013-12-21):
引用 网友A:
这个刀好丑

余量均匀,切削量少,切削深度小不易打刀。但是遇到材质有杂志或硬度偏高时容易打刀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