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上切断不绣钢,要用什么刀片?

楼主(2012-07-12):
转速500走刀0.05,切起来很响。

网友:
实心棒料还是有孔的?刀片高度控制好,不至于声音响
我割的转速比你还慢点

网友:
进口白钢刀磨的好点。转速200-300。进给0.05

网友:
白钢刀就足够了,切得很爽

网友A:
也要看是实心料还是空心料
外径多大?

网友:
这个不锈钢要看什么型号了,选择刀具最好首先把材料搞清楚,因为不锈钢太笼统了,有型号用普通的刀具也能加工,有的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
YG8或YW2转数放低点0.05的走刀明显慢了‘

网友:
不锈钢的牌号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和刀具速度、进给量包括主轴的松动以致卡爪的间歇都会影响声音的发出

网友B:
不同的不锈钢硬度差很多么??同是不锈钢硬度应该差别不是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不锈钢硬度差很多么??同是不锈钢硬度应该差别不是很大吧

肯定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要看是实心料还是空心料  外径多大?

先用10的转头转了一个空,外经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