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VS能封住自来水吗?

楼主(2012-07-13):
       本人正在设计一种用于岩石钻孔用的减速器,输出转速(也就是钻头的转速)600rpm,输出轴一端接钻杆,另一端(一般情况是盲孔盖了)轴承端盖上接进水接头,水是普通的自来水(有的用户用泵送的压力也不会大,就0.10~0.20MPa),水就从旋转的输出轴中心通过,这样输出轴上的一端的轴承一面是油一面是水。封油很好办,用骨架油封就行;封水,我从未用过,不知道了。

我原计划是用3个骨架油封,一个唇口向油,两个唇口向水。之后考虑生锈,对于用油封封水心里总是不踏实,在网上寻求帮助后也还是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看了几个贴,有人说不行,有人说他们公司的就是用油封封水的还蛮好。

       VD形橡胶密封圈(JB/T6994-1993)介绍“适用范围:工作介质为油、水、空气,轴速小于等于19m/s的设备,起端面密封和防尘作用......”。从未用过水封,没有一点认识,感觉VD的端面密封那么简单封不了水,挡一挡飞溅来的水还可以,浸泡在有一定压力的水中,我感觉它就封不住了。

       我认为自己用油封的习惯(或者说经验)还是蛮好的,轴调质,不能用于直接封油,再在轴上嵌一个45#钢高频淬火HRC40~50或者20CrTi渗碳淬火HRC55~62的套,嵌套内外圆都磨,粗糙度0.8;骨架油封采用台湾TTO、CTY、SOG的,甚至日本NOK的。连续运转3~5年不会漏油。

       在此期待有经验的朋友指教!

网友:
个人觉得密封水,如果金属容易生锈的话,最好有一个工程塑料的轴套,让密封圈与轴的密封变成与轴套的密封。

网友:
可以用一对油背靠背

网友:
油封封油的机理是什么? 从这里出发去理解封水的效果,就很清楚可以理解。

油封的寿命和哪些条件有关, 这里面改变的条件是用水取代油,这样就概略的可以判断出寿命上的差异咯。

游客

网友:
喔!造成您的困扰感到抱歉! 这样的头像如同工作一般,不断的运转,就是喜欢这个意思。
哥们,你的头像欺骗了我。。。我等了好久,才发现不是在缓冲图片。。。

网友A:
我们用的油封,封水性没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油封,封水性没那么好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用的是骨架油封吗?哪里不好,用多久就有点渗漏了?

游客

网友:
是骨架油封,多久不敢确定,只是每次开主轴箱里面的绣都、、、、

网友:
油封与轴是有相对运动的,不可避免在相对转动中渗漏,有压力更是容易渗漏了,建议可以考虑多级密封加引导通路。

网友:
机械密封

网友:
搅拌罐密封结构 防法防水性能很好

网友:
搅拌罐密封结构 防尘防水性能很好 可以参考一下

游客

网友:
首先感谢你的指点! 我对搅拌罐不了解,是化工上用的?哪里能找到这?我的空间上不允许装机械密封。

楼主:
是不是太专业,还是注册的会员此专业的少,没有人气?
我已经按我的设计进行下去了,我也会向“杜帅”学习——他一年后告诉大家他的试验结果,等试验结果出来后一定在此告诉大家,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