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精密铸造和机械加工外协,苏州无锡一带

楼主(2012-07-13):
最近有一个产品,起初是想用精密铸造(见图二或附件二),但找了两家厂家报价,价格实在太高无法接受;

现将零件改为(图一或附件一)的结构,现需要寻找外协厂家,齿形部分没有特别要求,滚齿插齿都可以,越便宜越好。

请有意向合作的踊跃报价,尽量详细让大家也可以增加知识,或者私聊(邮箱:bqp@dolle.com.cn)。

说明:

1.零件的数量目前不便透露,只管按实报价。
2.尽量是苏州、无锡这边的,我们厂在苏州但也靠近无锡。

网友:
我们厂是做压铸的,但价格也许比你先前的那个还要高。

游客

网友:
或许你选的方式不对,砂型铸造方便快捷,精度较低,价格较低,设备简单。在搂住那一带这种小企业还是不少的吧。我在东莞,不适合你的要求。 还是多问问吧。建议铸造,再稍稍做一下表面处理就好了,加工费用太高。
有两张图纸,铸造用灰铁,铸钢也可以我们没有强度要求ZG230就可以。如果是机加工的那张就用Q235割板做
28不算离谱,Q235用铸造?
没事你只管报呀。我可以告诉你,原来别人报28每公斤

网友:
是先铸件再机加工嘛? 我浙江台州的不知道可不可以,价格就铸件成本价+30%吧, 要是你那提供铸件的话 那只给我20%的利润就可以了 呵呵。

游客

网友:
唉 大哥我不是技术呀 没做过这个材料不知道价格呀,要打样后才能清楚具体价格拉,方便的话能加我QQ下嘛? 158851558 论坛聊不方便 论坛老卡住登陆不不了
你就看第一张图纸,用Q235做,大概要多少钱。是铸件方式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外协加工了。
额。。。打错了 是12.7-13快左右 呵呵
比如一个铸件我进货的价格在10快的话,那我就给你10.27-10.3左右,就挣你2-3快拉。
不好意思哦 论坛太卡了弄到现在才终于快了点可以进来发贴了,这个产品我没做过不知道一个铸件我进货成本是多少,所以现在没办法直接报价哦,要先打样才知道哦,现在只能报个大概价格就是我一个铸件挣30%的利润。
有两张图,其中一张是铸造的,你可以报价到我邮箱,然后我们会和你联系的

网友:
越便宜越好 看到这个就倒胃口了。没啥可谈的 爱做的谁做去
我价格可贵了。

游客

网友:
看来你胃口挺大的哦。

网友:
我做的几个最简单的东西,别人抱28  我报的45
有个小轴 别人报的3  我报的10 呵呵人家高兴我也没办法
大东西我的价格更加的吓人 HOHO
我说我价格贵别人不少啊,老板说买的是质量
但是咱是小作坊 做不到高科技的东西

游客

网友:
嗯嗯,我没要求精度,就是齿形部分不好做,去精密铸造人家报价30每公斤,一共要接近两百块,我这东西说实话值不到那么多的价格。所以放弃了铸造方式。想找能滚齿的厂家,想了解一下情况。

网友:
哈哈 我和你应该很近

我在无锡新区 非常靠近苏州

游客

网友:
是的,我们靠近鸿声镇。大帅加工这个齿形这道工序大概要多少钱呢?

网友A:
可以的话,我觉得或许可以用粉末冶金做。

游客

网友:
能做的方式很多,首先考虑的是成本问题,因为产量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话,我觉得或许可以用粉末冶金做。

一般就是产量大才用粉末冶金合算啊

网友:
看图纸 工艺也不简单 价格太便宜 没人做的

网友:
楼上的各位老板有需要CNC夹具的吗?我司长期以来帮助多家做CNC加工的企业解决了夹具方案。如有需要请联系我13585094948,QQ240327169,我们公司在无锡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