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公差与配合,请教

楼主(2012-07-13):
我之前的理解是:
轴承是标准间,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采用基准孔。孔的
下偏差为0.也就是轴承内圈孔是个正偏差。
   后来看到书上说,轴承内圈为了保证与轴的紧密配合,使
轴承在转动的时候不摩擦轴的表面,通常把轴承内圈做成
上差为0……
     内圈与轴配合优先采用基准孔制,这没错。
  所谓基准孔制,是指轴承内圈孔,它的下差为0……
我从来都是这么理解的,有错吗?

网友:
你在书上看到的是对的

网友:
一般配合基孔制下偏差为0,但轴承是标准件也是个特例。轴和轴承内圈的配合仍然采用基孔制配合,只不过轴承孔的基孔制是上偏差为0

网友A:
这个你要看在这根轴上配合的零件有哪些?可能一根轴上不仅是轴承吧!这时候要看看轴和这些相互配合的零件的配合关系,可能有的地方需要过盈配合、有的地方需要间隙配合,这时候你要根据你的轴承内径尺寸给出轴的配合公差(稍过盈配合),然后再根据已经给出的轴的尺寸公差把别的配合零件的配合公差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看在这根轴上配合的零件有哪些?可能一根轴上不仅是轴承吧!这时候要看看轴和这些相互配合的零件的 ...

如果单就轴承内圈和孔配合的话,说是轴承是标准件,选用基孔制。
就是说把轴承内圈孔的公差带位置固定,基孔制就是下差为0.那就是
轴承内圈孔是个正偏差 。但是,他们都说轴承内圈孔的上偏差为0 。是
负偏差呀?请问,我哪里理解错了吗

网友:
推荐你去看下轴承方面的书    我以前看过   那个上说的详细     书名忘了

网友B:
  虽然没怎么看明白   但你说的应该是对的吧    在我们的实际应用当中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没那么复杂的  每个品牌的轴承也不一定都是+公差  也有负公差的   我们只要在设计的时候注意一下  (只代表个人观点)我一般都会标公差为滑配  用手或铜棒轻轻一敲就可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怎么看明白   但你说的应该是对的吧    在我们的实际应用当中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没那 ...

还是好好看看轴承方面的书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单就轴承内圈和孔配合的话,说是轴承是标准件,选用基孔制。
就是说把轴承内圈孔的公差带位置固定, ...

特点1、轴承内外圈为薄壁件;2、内圈随轴转动的多;3、照顾优先配合,为了得到和非薄壁件相当的配合牢固度,把轴承内圈这种薄壁件的公差做了特殊规定。只是一种照顾习惯的”龟定“。

网友:
不太理解。。。。。。。

网友:
薄壁零件检测也有特殊规定。对内外圈这样的薄壁零件,0级精度的轴承尺寸测量时是看平均值是否在公差范围内。而厚壁零件任意两点测量,都要在公差范围内。一般还暗含形状公差的规定。

网友(点评):
呵呵,很有深度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还是在理的  不过不应该这样嘛

网友:
标准规定

网友:
我也是很苦恼,学习中

网友(2012-09-11):
轴承新人。从此路过……

网友:
很想弄懂,请教了好多人都说不清楚

网友(2012-11-18):
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
钻研一下,问了几个同事,不得其解。郁闷中,不少人都是模棱两可啊

网友:
学习了  看来以后设计轴和轴承配合的时候不能想当然了

网友(2013-03-22):
很多轴承,内圈与轴一般都是过盈配合,却一般采用基孔制,但没有绝对的,可以参考很多国外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