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92 X轴到底应该车道什么尺寸?

楼主(2012-07-13):
用G92 X轴到底应该车道什么尺寸啊 ?

是20-1.3P 还是20-1.7P还是20-1.08P?  谢谢。

网友A:
完全看不懂!楼主描述不清楚。把程序写出来。

网友B:
太有才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楼主描述不清楚。把程序写出来。

M20*2.5的螺纹
就是用G92车的时候。最后一刀X轴车到多少?

网友C:
这问的是车外螺纹的底径,貌似都要车到螺纹规或螺母可以拧进去,本人一般都是按1.3P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有才了..哈哈

表要笑了  我每次搞都是用通止规,然后调X轴刀补搞得。。就是想求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的是车外螺纹的底径,貌似都要车到螺纹规或螺母可以拧进去,本人一般都是按1.3P算的

20-1.3*2.5?

网友D:
20-1.3P 还是20-1.7P还是20-1.08P  要根据螺纹车刀的刀尖半径(倒角)来决定!~同样的切削深度,刀尖半径大的,螺纹中径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3P 还是20-1.7P还是20-1.08P  要根据螺纹车刀的刀尖半径(倒角)来决定!~同样的切削深度,刀尖半径大 ...

嗯。那我用的是标准的机夹螺纹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我用的是标准的机夹螺纹刀呢?

有了刀具半径参数和螺纹公差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标准机夹螺纹刀,刀尖半径也有好多种,光有标准,没有参数如何计算?)

网友:
1*3

网友E:
大经是20  0.65X2.5=1.3 是牙高   20-1.3X2=17.4 就是牙底经  公制螺纹我就是这样计算的 如果牙太尖就把大经做小点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是用1.08P,这样比较保险,车完后尺寸下不去,还可以再接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经是20  0.65X2.5=1.3 是牙高   20-1.3X2=17.4 就是牙底经  公制螺纹我就 ...

好乱啊。。那要是搞个M68*2,M80*3...的没通止规啊。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乱啊。。那要是搞个M68*2,M80*3...的没通止规啊。怎么搞,,,

大经就是68  牙高是0.65X2=1.3   小经就是68-1.3X2=65.4
 M80的 大经就是80  牙高是0.65X3=1.95  小经 80-1.95X2=76.1  你平时不用G76 车螺纹吗 用G76的话这些数据都要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大经是20  0.65X2.5=1.3 是牙高   20-1.3X2=17.4 就是牙底经  公制螺纹我就 ...

这边算错  0.65X2.5=1.625 是牙高  20-1.625X2=16.75 牙底经

网友F:
20-1.3p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边算错  0.65X2.5=1.625 是牙高  20-1.625X2=16.75 牙底经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3p

嗯 一般情况下还要在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