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磁阀的用功率是多少? 用于统计用电量

楼主(2012-07-13):
一般电磁阀的用功率是多少? 用于统计用电量,只查到电压。功率是多少?

网友:
电磁阀的说明书上会用的!
选型手册上也会有的。
自己去查才会记得牢。。。。

网友:
找个电磁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标准电压24VDC /2.5W         110VAC/5W      220VAC/5W

游客

网友(2012-10-17):
这个只是某一品牌阀门的规格吧?好多品牌电磁阀直流线圈的功率小至0.1W,大到几百W,差异很大的。即使是同系列阀门,同电压不同频率的交流电线圈功率也不一样的。
谢谢你。 !!!!

网友(2012-07-13):
用万用表量一下线圈的电阻,再与标称电压相乘。楼上说的应该是气动电磁阀吧!液压的功率好像有30瓦左右。

网友(2012-10-08):
我们的电磁阀最低功率为:0.18瓦,可以用PLC或者其他低压电路带动

网友:
巨汗。估计楼主没接触过电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电压24VDC /2.5W         110VAC/5W      220VAC/5W

先导式和直动式功率不一样吧,好像先导式的功率小些。

网友:
这玩意我们忽略不计

网友(2012-12-24):
习本书看看 还是叫一个厂家给你一本资料 你就知道是哪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