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NC车床上安装自动喷气装置?

楼主(2012-07-13):
我现在做的一个零件在机器加工到某个位置时,经常会出现零件碎屑掉落时卡在刀与零件之间掉不下去,结果把零件表面刮花的情况,所以想在车床上安装个什么控制元件,当刀走个某个位置时程序就控制气泵喷气吹走零件碎屑,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控制元件啊?

用鼓风机吹 因风力太小  效果不太好。

网友A:
两个行程开关,一个继电器,一个电磁阀就可以了,气流大的话注意防护。

网友:
 加PLC控制元件 来控制气压的启动和关闭

网友:
好多系统带有PLC功能的,在程序里控制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行程开关,一个继电器,一个电磁阀就可以了,气流大的话注意防护。

可以不要行程开关,直接用个指令开关这个气就可以

网友:
系统有很多备用的M指令,直接加一个继电器把线连接到气阀上面就可以控制了...

游客

网友:
我们用M32.M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