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手不能同时碰两台机床

楼主(2012-07-13):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两只手同时放在两台数控车床上时会被触电,而两只手放在一台车床上则不会触电。问了车间的工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直说会导电。请问各位大侠们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能避免?因为要是会触电的话始终是一个隐患,万一人被触到了,倒在车床上可是会发生安全事故的。。。。

楼主:
大家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么???

网友A:
你可以找根电线把两台床子连起来,就不会触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根电线把两台床子连起来,就不会触电了。

不是忽悠我吧??

网友A:
接地啊亲,你机床不接地,找别扭呢?

网友B:
说明两台中至少有一台的接地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两台中至少有一台的接地不良。

没理由啊,我们这边都是一个人两台机床的,不可能所有的机床都有一台接地不好吧??

游客

网友:
是否每人的两台机床都是单独摸ok,一起摸就触电,还是仅你的这两台?

网友:
检查两台机床的接地电缆,重新做好接地就没问题了

网友:
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好是保持电器的绝缘情况;检查接地情况,保证不漏电。

网友:
有一台机床电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理由啊,我们这边都是一个人两台机床的,不可能所有的机床都有一台接地不好吧??

他们的都一样的,会触电的,单模不会的

网友:
是静电,可能你一台也可能是两台接地不好,使两台静电电压不等,电压从高电压的那台经你流向低的那台机床。两台都要接地,最好两台接同一个接地桩上,减少电压差。

网友C:
你准备当机器人啊,两手都干活,楼主牛的,多培养点徒弟

网友:
我这里都是一人做两台,还没听说过这种现象啊

网友:
看看接地线接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准备当机器人啊,两手都干活,楼主牛的,多培养点徒弟

不是啊,一个人管两台车床的嘛,有时候会不小心两只手摸在两台机床上的啦,呵呵

网友D:
这种问题可能是接地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可能是接地不良吧

找到问题了,就是接地不好。嘿嘿,谢谢各位啊

网友:
接地不好,变压器接地了吗?

楼主:
有些机床没有接地的。

网友:
说明有一台线路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啊亲,你机床不接地,找别扭呢?

确实 我以前碰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 用起重机吊工件时 一手摸吊钩 一手摸机床有触电的感觉 而分开摸就冒得事

网友:
是不是感应电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