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动式溢流阀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13):
深刻理解了单向阀的结构和原理会对理解其他阀有很好的帮助。我一直有个疑问,如将图中的阻尼孔堵塞,当系统压力升高时会有何现象?望大侠们解惑

网友:
假如阻尼孔堵塞,系统内部的压力变化就无法反应到上腔,阀芯会永久打开,溢流阀直接变成卸荷阀。

网友A:
其实他想知道的 溢流阀的压力是如何而来的。不然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也说明溢流阀的原理还没理解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他想知道的 溢流阀的压力是如何而来的。不然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也说明溢流阀的原理还没理解透。

愿闻其详

网友B:
液压元件工作原理的分析主要在几点:
1可动部件的力平衡问题,根据受力才能知道运动的趋势和最终的位置;
2流场中各点压力值,知道这些也才能最终决定力平衡的;
3阻尼作用效果的分析,这一点相对难点,需要深刻理会,但可借鉴电路分析进行;
以上几点明白了,原理就好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元件工作原理的分析主要在几点:
1可动部件的力平衡问题,根据受力才能知道运动的趋势和最终的位置;
...

非常感谢!

网友(2020-08-15):
图中先导式控制腔油路直接接的油箱?

网友(2023-04-22):
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