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铝的牌号问题

楼主(2012-07-13):
手册上只有2个牌号,yl11和yl12  但是不知道是否有铸造的? 在铸铝和压铸铝里面没有这两个牌号。 对于铝的材料不是很明白。

网友:
是不是YL101呢,如果是的话好像属于“硬铝”的范畴。

游客

网友:
压铸铝合金在手册里没有YL101,有YL102硬度60,。

网友(2012-09-25):
YL11和YL12都属于硬铝中比较高规格的材料
铸造铝合金你查材料手册,一般是以ZL开头的铝合金才能用于高、低压,重力浇铸等场合。楼主想要压力浇铸吗?如果对抗压强度有要求的话建议你采用ZL101A,并作固熔+时效处理就OK了

网友:
YL=硬铝   ZL=铸铝

网友(2012-10-30):
见过硬铝可以压铸的,当时我也意外,但至少大公司图纸上都这样写的,

反正中国的供应商聪敏是远超出你想象的,知道纠结会使人烦,坏了赚钱的大道理,如果他们纠结,面对的是商务人员,商务很可能转向

反正他们供货了,没人看得出或怀疑是不是硬铝,没人怀疑图纸是不是对,向德国出货了,德国人没异议,

反正我认为中国的供应商聪敏超出人想象的,但很可能是我无知,图纸是对的,

仅是描述,要你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