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镀锌钢板边缘自动打磨设备,便于焊接?

楼主(2012-07-13):
请高手指点:有没有镀锌钢板边缘自动打磨设备,便于焊接。谢谢!

网友:
1.如果是直边的话就很好解决。
2.如果是曲线之类的边可以用机器人打磨,前提是批量大,一致性好。
3.不知道你的焊接要求,如果仅仅是要求飞溅小的话,你可以不用打磨,松下有一款焊机焊镀锌板还不错。

网友:
用盐酸泡一下焊接部位

楼主:
我是做集装箱行业的,用1.2镀锌板作为侧板用,高度有3米左右焊接自动焊(有锌层影响焊缝成型)看有没有好方法提升去锌的自动设备。谢谢!

楼主:
备注锌层275g/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