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车床加工一个锥度螺纹,请讲

楼主(2012-07-13):
本人要在数控车床加工一个锥度螺纹 总长30MM  大头这边30MM 小头这边20MM 螺距1.5。

  望前辈指教 这个程序怎么编啊 ,尤其是 R怎么算啊 。谢谢。

楼主:
在线等  希望高手快来啊

楼主:
希望前辈 指教

网友:
G 76P 020060Q 50
G 76Z -30F 1*5Q 50P 975X 28.05R-10

网友A:
学过的,有点忘了,数控编程的书上都有的。
用G92编的好像是这样
G0 X32 Z3
G92X29.5Z-30R-5F1.5
X…
X…
X…
我R-5不确定,也可能是正的,你自己编好了车床空走看看对不对

网友B:
程序格式和楼上的差不多,但有点点区别,GO快速定位是Z3,Z轴的起点是3终点是-30,Z轴的总移动距离是33,锥度发生了变化,R值应该是R-5.5
T0101;
G0 X32 Z3
G92X29.5 Z-30. R-5.5 F1.5
X29.0
X28.7
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过的,有点忘了,数控编程的书上都有的。
用G92编的好像是这样
G0 X32 Z3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格式和楼上的差不多,但有点点区别,GO快速定位是Z3,Z轴的起点是3终点是-30,Z轴的总移动距离是33,锥 ...

谢谢你 那0.5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
MUOEPY说的对,学习了

网友:
5:30=X:33

网友:
G92X29.5Z-30R-5F1.5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那0.5是怎么算的呢

车锥度螺纹,要先算出大头和小头相差多少就是R值,(R值  半径表示),就按你说的, 大头这边30MM ,小头这边20MM,总长是30mm,,R值=大头-小头     R值=30-20=10   算出10是直径R值用半径表示,R值等于5,根据螺纹切削方向,R值等于-5,

那0.5怎么算呢?现在根据下面面的程序,起点是Z3,终点是—30, 总长33MM ,大头这边30MM ,
小头经过计算等于19mm ,先算斜度       斜度=(大头-小头)÷(2×长度)=(30-20)÷(2×30)=9.4623°
小头=大头-锥度×(2×长度)=30-tan9.4623°×(2×33)=19mm

T0101;
G0 X32 Z3
G92X29.5 Z-30. R-5.5 F1.5            30-19=11  R半径表示 R=5.5    根据螺纹切削方向R-5.5
X29.0
X28.7
X…
希望能看懂,搞得好复杂

游客

网友:
谢谢 很详细了
很详细。 如果根据斜率不变,计算Z3.和Z-33.处的直径值也是可以的。

网友C:
用G32吧,最直观...
G32U10W-30F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32吧,最直观...
G32U10W-30F1.5

锥度螺纹 这样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锥度螺纹 这样不行吧

行不行,你先去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