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16的钻头钻45号钢,钻头老是不耐用,赶活,急

楼主(2012-07-13):
我用16的钻头钻45号钢时,钻头老是不耐用。开始我以为是切削用量用错了,我就找师傅改了一下,可钻头总是磨钝。

师傅说钻刃退火变软了。钻刃退火后钻刃有什么特征?怎样改善这个问题,我要赶活,有点急。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没换过钻头试试么?是不是钻头质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换过钻头试试么?是不是钻头质量的问题?

普通  高速钢  直径16 的钻头啊。。  不能换的  孔要攻丝的。。。。。。

游客

网友:
他的意思是 你没有别的16的钻头了?

网友:
建议磨群钻,如果会磨的话

网友:
切削参数多少 说说 打多深  交叉孔还是通孔还是盲孔  ?这些都影响你钻头的刃磨滴。

网友:
切削速度高了。
降低转速,加切削液。

网友(点评):
如果确切是刃磨钝的话,建议降低转速。提高每钻进给试试。

网友:
降低转数,钻头角度磨大点,加切削液

网友:
能分二次钻吗

网友:
钻刃退火后没以前硬啦!

网友:
高速钢的钻45钢能好到那里去,我们最开始也这样做,后来全部换为硬质合金带涂层的,第一次使用的寿命能提高5倍以上,钻300米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用fs-gdn的钻头

网友:
钻屑是什么形状的,会不会是零件调质硬度太高了;再看看钻头的刃磨合适不合适。

网友:
第一选择是磨群钻,不过我估计你们不会。
第二选择是更换硬质合金的钻头,带涂层的最好,成本也会降低。
第三选择:退火也就是切削热太高了,降低钻速增加切削液试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改钻头了。减小后角,增加切削刃长度(也就是减小锋角),不过改钻头有利也有弊,修改了一个角度,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增加一个问题。

你确定是退火,钻头废是因为磨损么?不是崩刃?最好你把钻头的照片给我发过来看看,看你钻头磨损的位置、形式,才能猜出来你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钻头质量.切削速度.主轴转速.还有操作工的技能等等

网友:
钻头质量.切削速度.主轴转速.还有操作工的技能等等

张益达 -1 灌水~

网友:
堪忧,国产刀具工具类质量啊。。

游客

网友:
这种说法有点片面了,现在国产钻头质量还行,就是丝锥比国外的差太远了

网友:
钻头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摩擦高温相当于退火,退货会降低 钻头的硬度。建议用润滑油,或者改为硬质合金钻头试试

网友:
麻烦点  先打小底孔在用16的打

网友:
高速鋼的鑽頭啊,轉速不能打的太快,進給太慢太快都不好,主要看出屑情況而定,深孔的話鑽頭頭部可能會被切屑窩住,切削液噴不到,降效果不好,那麼建議這個孔分多段打及時清理切屑

网友:
加切削液估计不会总坏呀 看看转速和进给有问题吗

网友:
你的设备对Φ16是否一次钻出有问题呢?改用先小孔,再扩孔试试。
好像是个工艺问题,没有图纸和工艺说明吗?

网友:
应该不至于!

网友:
要不就是钻头材质的问题,在就是切削参数,一般的白钢钻头钻45钢没什么问题啊,很好用啊,

网友B:
钻头角度没磨好,鉴定完毕。

45#,20#,35#锻打,都没问题的。

网友:
钻头没有质量问题的话磨成群钻

网友:
钢件钻孔的位置,有没有做过其他工艺。。。比如说焊接,或者其他!!要不换合金钻头吧///

网友:
【钻头】【退火】是因为你钻头使用时温度过高过了,人为的退火(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退火后材料变软。
【措施】1.先用小钻头打底孔
        2.工作时喷冷却液.说白了,水就行!退火需要保持一段时间,所以说不用特别频繁喷洒(要是手动的话)。
        3.磨掉钻头退火的部分,修型。退火深度我感觉也就0.几毫米
        4.选择合适的转速。大钻头转速比小钻头慢
【钻头退火特点】 【很钝】,呵呵,说的都是废话了,都知道钝
                  有退火层。很浅的一层,但它能要了你的命!仔细看有点像烤蓝。

楼主:
引用 楼主:
普通  高速钢  直径16 的钻头啊。。  不能换的  孔要攻丝的。。。。。。

哦,我试试看。。。

网友:
有时急不得。还是耐心点。

网友:
钻头退火后硬度降低,就不耐磨了。换个钻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过钻头试试么?是不是钻头质量的问题?

不能换是什么意思,如果钻头断了怎么办,不换钻头那直接换钻床好了

网友:
我提供钻头和丝锥,你的产品最好换成合金钻。退火就是钻头部分变色,硬度大幅度降低,就没有办法用了。楼上许多人给出了一些方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钻头角度没磨好,鉴定完毕。

45#,20#,35#锻打,都没问题的。

钻45#钢应该很好钻的,钻头只要不磨的太离谱也不会一点都不耐用.我认为是转速和进给量没选好,再就是要加切削液.

网友:
45#钢不是特殊材料,磨群钻就行,注意排屑情况。建议搞本倪志福钻头的书看看。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质,不能蛮干要分析。

网友(点评):
都说了是45#

网友:
调整下切削参数,要是不行就换白钢的钻头试试

网友:
8楼说的那样,注意钻头的角度,切削速度的变化,冷却介质,,你用的45号钢是原厂的材料吗?处理过没有,看看火花钢号是否对的,

网友:
果断的换钻头吧,钻头不行。

网友:
材料有没有硬度啊

网友:
如果是退火造成的话,原因就是冷却不行,钻头的热量散不出去,加比热容大的切削液……

网友:
如果是淬火或者调质件你不能用高速钢钻头啊,一般钢件加工都用硬质合金刀具啊

网友:
你描述的还不到位,你说不耐用,你没说怎么个不耐用的?是只钻几个孔就退火了不耐用,还是钻十几个退火了不耐用?你问的师傅没教你退火了,是怎么回事?从你描述的情况看,我觉得你的钻头材质是没有问题,可能比你师傅磨的钻头耐用差些。你用的转速和进给量是多少?一般来说,普能麻花钻16的钻头,冷却若是充分的话,转速不要超过800转/分,进刀量0.15就可以了。如果你会磨群钻,那这个参数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钻头退火了,指的是你用的钻头,在钻屑的过程中,由于冷却不好,造成刃口切削温度过高,相当于热处理退火(刃口硬度下降),如果你在钻削过程中,冷却充分的话,建议你降低转速,适当增加进给量。

网友:
额 刀尖角度小用钻速略高   刀尖角度大钻速略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45#钢应该很好钻的,钻头只要不磨的太离谱也不会一点都不耐用.我认为是转速和进给量没选好,再就是要加切 ...

转速和进给量没选好,再就是要加切削液.

你讲的这个常规下都会注意,又不是刚起步的机加工。而我讲的是针对刀具这块常见的角度误区,刀具包括材料这块是个独立学科,需要长时间摸索和完善。

想听楼主的解决办法。这个是重点。

网友:
你先用  直径3mm的钻头钻到实际位置  按后用16的直接扩   钻头不烧  而且钻的快还省力

网友:
菜鸟也回答一下!楼主跟我最近做的货一样。16的孔  不过我比你的还难做,在圆柱侧面打孔15,蹚到16!根据我最近做的45钢!可以说(菜鸟建议):转速400±50转! 水一定要跟进!钻头一定要两边出,不然不光是孔大了,车削的那端做不了几个就会温度过高顿了!  就这些

网友:
用合金钻试试。

网友:
找个高手磨钻头

网友:
应该各方面都要考虑一下吧,工件有没有加硬?转速多少,进给多少,钻头有没有磨好。。。

网友:
换个人试试

网友:
钻的过程中,出现蓝色的钻屑就该注意钻削的温度过高了,容易退火。可以先打个8.7的底孔,在扩孔试试吧,以前在车间时我们经常这么干的。

网友:
就2个原因,1、转数太高,2、钻头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