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轴承型号,求助

楼主(2012-07-13):
法兰轴承,内径10,外径19,法兰直径22,法兰厚度1.5,请帮助查询一下型号。

网友:
直接找厂家问吧,要不购买的时候也要核实

网友:
是直线轴承还是什么?

网友:
是法兰深沟球轴承 还是法兰直线轴承 ,如果是深沟球轴承的 内径10  外径 19  厚度5   型号是F6800ZZ

网友:
法兰轴承的外圈带凸缘法兰的尺寸

法兰外径(D1)
宽度(b)
法兰宽度(c)
型号
内径(d)
外径(D)
open
zz
open
zz
open
zz

F682zz

5
6.1
1.5
2.3
0.5
0.6
MF52zz
2
5
6.2
2
2.5
0.6
0.6
F692zz

6
7.5
2.3
3
0.6
0.8
MF62zz

6
7.2
2.5
2.5
0.6
-
MF72zz

7
8.2
2.8
3
0.6
0.6
F602zz

7
8.5
2.8
3.5
0.7
0.9
F682Xzz

6
7.1
1.8
2.6
0.5
0.8
F692Xzz
2.5
7
8.5
2.5
3.5
0.7
0.9
MF82X

8
9.2
2.5
-
0.6
-
F602Xzz

8
9.5
2.8
4
0.7
0.9
MF63zz

6
7.2
2
2.5
0.6
0.6
F683zz
3
7
8.1
2
3
0.5
0.8
MF83zz

8
9.2
2.5
3
0.6
-
F693zz

8
9.5
3
4
0.7
0.9
MF93zz

9
10.2
10.6
2.5
4
0.6
0.8
F603zz

9
10.5
3
5
0.7
-
F623zz

10
11.5
4
4
1
1
MF74zz

7
8.2
2
2.5
0.6
0.6
MF84zz
4
8
9.2
2
3
0.6
0.6
F684zz

9
10.3
2.5
4
0.6
1
MF104zz

10
11.2
11.6
3
4
0.6
0.8
F694zz

11
12.5
4
4
1
1
F604zz

12
13.5
4
4
1
1
F624zz

13
15
5
5
1
1
F634zz

16
18
5
5
1
1
MF85zz

8
9.2
2
2.5
0.6
0.6
MF95zz
5
9
10.2
2.5
3
0.6
0.6

网友:
MF105zz

10
11.2
11.6
3
4
0.6
0.8
MF115zz

11
12.5
-
4
0.8
1
F685zz

11
12.5
3
5
0.8
1
F695zz

13
15
4
4
1
1
F605zz

14
16
5
5
1
1
F625zz

16
18
5
5
1
1
F635zz

19
22
6
6
1.5
1.5
MF106zz
6
10
11.2
2.5
3
0.6
0.6
MF126zz
12
13.2
13.6
3
4
0.6
0.8
F686zz
13
15
3.5
5
1
1.1
F696zz
15
17
5
5
1.2
1.2
F606zz
17
19
6
6
1.2
1.2
F626zz
19
22
6
6
1.5
1.5
MF117zz

11
12.2
2.5
3
0.6
0.6
MF137zz

13
14.2
14.6
3
4
0.6
0.8
F687zz
7
14
16
3.5
5
1
1.1
F697zz

17
19
5
5
1.2
1.2
F607zz

19
22
6
6
1.5
1.5
F627zz

22
25
7
7
1.5
1.5
MF128zz

12
13.2
13.6
2.5
3.5
0.6
0.8
MF148zz

14
15.6
3.5
4
0.8
0.8
F688zz
8
16
18
4
5
1
1.1
F698zz

19
22
6
6
1.5
1.5
F608zz

22
25
7
7
1.5
1.5
F689zz
9
17
19
4
5
1
1.1
F699zz
20
23
6
6
1.5
1.5
F6700zz

15
16.5
16.5
3
4
0.8
0.8
F6800zz
10
19
21
5
5
1
1
F6900zz

22
25
6
6
1.5
1.5
F6701zz

18
19.5
19.5
4
4
0.8
0.8
F6801zz
12
21
23
5
5
0.8
1
F6901zz

24
26.5
6
6
1
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发了一张

谢谢,能否将电子样本发到我的邮箱p50012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