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星柱,大宇的机器车的,车出来有点斜度

楼主(2012-07-13):
五角星柱…有图,有程序有真相!

G97 M3 S100
S70
T0303(35度尖刀)
G0 X24.4 Z.3
WHILE [#3 LT 10 ] DO3
G1 X24.4 F.35
#3=#3+2.5
#4=5*#3
WHILE[#2LT50]DO2
WHILE[#1LT5]DO1
G32 U-[#3]W-.02F#4
G32 U#3 W-0.02F#4
#1=#1+1
END1
#1=#0
#2=#2+1
END2
#2=#0
G0 X25
Z.3
END3
G0 U20
M5
M2
大宇的机器车的,车出来有点斜度…估计是伺服电机跟不上有误差!仅供娱乐,交流学习…计件的,弄点这个没钱呀!

网友A:
有点像了,司悟出来了?

网友(点评):
不错,很好呀,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了,司悟出来了?

昨天程序贴错了,今天车完在机床旁边现抄的…

网友(点评):
威望好难得呀

网友B:
不错呀。。楼主宏程序难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呀。。楼主宏程序难学吗?

我也是刚入门,用了点循环…不用宏也能做,用子程序,不过麻烦点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491&mobile=yes

网友C:
少了个井3的赋值啊!还有那个M2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了个井3的赋值啊!还有那个M2是什么意思啊

2.5+空值=2.5和你赋值0给#3结果是一样…m02程式结束不放回程序头

网友:
不错!很给力,个人觉得标题不恰当,应该叫梅花柱。如果楼主把程式在优化改进下,那将是一朵神似的梅花,会很漂亮的,也希望搂主下次开贴,我看到的是一朵有很强立体感的漂亮梅花。加油 努力!!

网友D:
有斜度不是你机床司服的原因,在你刀具上找找原因,提醒你一下,不管是什么螺纹,刀具都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螺旋升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斜度不是你机床司服的原因,在你刀具上找找原因,提醒你一下,不管是什么螺纹,刀具都要考虑一个问题,就 ...

感谢大侠赐教…还希望大侠以后多指点,我也是受您影响!才去研究这个!还请以后大侠多贴精品…把工艺心得拿出来让我们这些后来的能多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斜度不是你机床司服的原因,在你刀具上找找原因,提醒你一下,不管是什么螺纹,刀具都要考虑一个问题,就 ...

用端面螺纹指令车,螺纹升角问题应该出现在端面上…刚开始用45度刀尖车的,车到第三刀刀尖蹦了,是刀背靠刀工件了!换成35度的车出来了…应该是螺纹升角的原因!斜了是慢慢斜的,应该是伺服电机延迟导致的,必定是连续执行上百次螺纹指令,x轴电机相对于主轴出现延迟,所以位置才慢慢变斜…那这个方法就可以测试你机床性能了,斜的越少你机床电机出现延迟越小…纯属个人观点,还请大侠们多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端面螺纹指令车,螺纹升角问题应该出现在端面上…刚开始用45度刀尖车的,车到第三刀刀尖蹦了,是刀背靠 ...

不知道你斜法是怎么个斜法?你可以试试在每个循环后加个G4延时给机床一个缓冲时间 ,这样可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斜法是怎么个斜法?你可以试试在每个循环后加个G4延时给机床一个缓冲时间 ,这样可能有帮助,

柱子不是笔直的,有点拧麻花的感觉…

网友:
是数控车吗带不带分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柱子不是笔直的,有点拧麻花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斜的就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而是主轴编码器零点变化了,或者是螺纹起点位置有了偏移....因为每一次系统计算和反应的时间应该都是一致的...

游客

网友:
大师说的很对,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柱子不是笔直的,有点拧麻花的感觉…

有点拧麻花的感觉,有两种原因可以造成,一种就是一生说的那样可以理解成司服问题,还有一种就是程序退刀进刀造成

游客

网友:
哈哈....文艺范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拧麻花的感觉,有两种原因可以造成,一种就是一生说的那样可以理解成司服问题,还有一种就是程序退刀 ...

退刀进刀是连续不间断的g32…必定老是那么抖,主轴没啥压力,x轴伤不起呀!

网友:
如果你真喜欢研究这些,改天我发一个非常有趣的图,很有意思的

网友E:
这用的什么刀车的 我用过前扫刀 完成第一个循环还好 Z递减后就会把五角星的角刮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了个井3的赋值啊!还有那个M2是什么意思啊

M2就是M0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用的什么刀车的 我用过前扫刀 完成第一个循环还好 Z递减后就会把五角星的角刮坏

这个就是螺旋升角你没有考虑到的结果

网友(2012-09-17):
我用尼龙车了个,改天用钢车个

网友(2013-12-10):
你们这都是废机器的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