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拉线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2-07-14):
这个拉线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不明白说的什么意思,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说的什么意思,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因为看不清楚图中的标注,我又是个新手,所以不是很明白,紧固块的与拉杆是铆接?紧固块中间的孔是否有扣?如果有扣的话,与地锚连接的时候是转动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B:
1.紧固块与拉杆之间铆接就可以。
2.紧固块中间的的孔应该有丝扣
3.紧固块与地锚连接后,可以用两个螺母紧死,这样紧固块就不会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紧固块与拉杆之间铆接就可以。
2.紧固块中间的的孔应该有丝扣
3.紧固块与地锚连接后,可以用两个螺母紧 ...

谢谢您的回答,我还有点疑问:有扣的话,图上只显示上端部分有一个母。
我觉得还不如没有扣,通孔过去,螺母在内侧锁紧,这样是不是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还有点疑问:有扣的话,图上只显示上端部分有一个母。
我觉得还不如没有扣,通孔过去, ...

一般情况是没有扣的,不过看你那个图纸好像是有扣的。还要看你的地锚长度等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是没有扣的,不过看你那个图纸好像是有扣的。还要看你的地锚长度等条件。

谢谢了,再问一下啊:那个地锚长度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3-02-02):
按时来学习的,可惜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