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设计:我想做个直线往复机构,用交流调速电机带凸轮

楼主(2012-07-14):
我想做个直线往复机构,用交流调速电机带凸轮,每分钟0.5-1转,我选的电机为25W,自己设计了一个凸轮,基圆半径2厘米,凸轮做成了心形样的,直线行程1.8厘米,我以基圆0-180度,每10度上1毫米,190-360度,每10度下1毫米,画了个凸轮轮廓。

凸轮直接推动一个直径15毫米的圆铁杆,铁杆上装有滑轮,用于排线,铁杆固定在两个支架上,一头撞上弹簧,用于回复。

现在的问题是, 凸轮会卡,转不动

请教各位机械师傅,这个机构怎样设计更加合理?如果方便,可以重设计个凸轮,贴个图。谢谢

我是机械菜鸟,请各位指教

楼主:
感谢大路朝阳,远停程角和近停程角我不会算,我的凸轮是推铁杆进1.8厘米,回1.8厘米,中途不停。凸轮基圆半径2厘米,升程压力角怎么算,请教!

楼主:
请问有其他样式的凸轮吗?有一种大小头的,我不会画,有会的设计下,谢谢

游客

网友:
你检查下,升程压力角是不是大于30度。大了就容易卡住。
我不知道你凸轮的远停程角和近停程角及回程是多少。

网友:
没有看到你的图纸?是不是压力角和升程角的问题,还有你电机25W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用余弦加速度运动方式
压力角一般就取40度左右,推程和回程的有可能不同,40度是取得中间数值

网友A:
这是检查升程压力角。移动从动件=30度,摆动从动件=35~45度。

网友(2012-10-20):
引用 网友A:
这是检查升程压力角。移动从动件=30度,摆动从动件=35~45度。

老师那这个压力角怎么检测谢谢,凸轮会画还不知道怎么检测压力角。

网友(点评):
把你具体的数据给我才好计算。

网友:
非常渴望学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2厘米的凸轮,推动距离1.8厘米,不用看设计,肯定是压力角大了,憋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