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实习,在一家重工集团,学点什么好呢

楼主(2012-07-14):
我现在大三实习,在一家重工集团,  现在实习就是每天给师傅打下手,看着师傅操作龙门铣床,   这都好几天了,有点不知道学什么了,特迷茫, 感觉每天对着机床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看来你很难吃机械这碗饭了,还是找适合你的行业吧。

网友:
我感觉这是个好机会,我就想看也没的看
你可以学习一些零件的加工工艺,多问师傅为什么,夏天天热给师傅沏个茶,买瓶水啥的他就不容易烦你了
你不是好几天吗,即使好几个月也不长啊,假如现在来一活,你师傅给你打下手你来干 你干的了吗?
干不了 是哪块干不了?这就是你学习的地方!
抓紧时间学吧

网友:
实习对想入机械行业的人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虽然每天看着师傅开机床很枯燥,但你可以看一下老师傅加工零件时的装夹方式,对照图纸,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装夹,有没有更好的装夹方式等等你会受益匪浅的。

网友:
工件找正会不会,如何装夹更合理会不会?
夹紧位置合不合理,保证工件不动会不会?
转速进给如何选择会不会,切削用量怎么确定会不会?
表面质量如何控制会不会?
图纸能不能看懂?
数控编程精通不,宏程序会不会,机床系统了解多少,简单故障排除会不会?
公差配合懂不懂?
什么材质配什么刀具会不会?
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行业水太深,你实习一年不过也就略懂皮毛。当然你也许是天才,不过如果你不动手亲自去操作,很多细节你是不会明白的。

网友:
一般实习都会有这种感觉,带你的师傅普遍学历不高,对你有点抗拒心理吧,也不会主动让你干的,出来问题要他埋单哦。所以啊,实习的时候尽量活泼点,拉近你和师傅的距离就能学到很多了,可以的话能动手生产就最好了。

网友:
刚开始都这样吧,机械,需要铺下身子去学习,其实工作中每一个操作,都是要熟悉的东西,多问为什么,譬如说为什么用多少转速,进给,切深,设备的加工状态怎么样,震动多少,负载多大,刀具寿命怎样,都是那些牌号,很多很多很多,都要熟悉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你以后会不会从事相关的工作,如果不是,那就另当别论!

楼主:
谢谢各位点评、 小弟知道怎么做了、谢谢、  俯下身,慢慢来!

网友(2013-01-10):
我感觉你就看不起你师父,你觉得干这个没什么难度,你不尊重他,你在他那里什么也学不到,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如果连师父这关系你都不会搞,可以想象你以后能有啥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