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起动电机工作原理

楼主(2012-07-14):
跪求汽车用起动电机工作原理!!!!!!!

楼主:
主要是内部结构及电路图…………

游客

网友:
虽然俺不知道。也帮人钉一下

网友:
围观下 等待高人回答

网友:
百度来的,未搜先问的同学,不是好社员。  启动时电磁铁得电 拨叉使 电机啮合 电磁铁断电 电机断开。

网友:
楼上图片可以说明楼主的问题

网友:
点火开关打到启动位置,电磁线圈得电,拨叉动作,把单向离合器(就是马达上的齿轮)推向飞轮上的齿圈齿合。
同时电磁开关上的接线柱导通,马达得电,就转啊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