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头螺钉防松问题

楼主(2012-07-14):
振动的两个零件,用沉头螺钉连接,如何做到防松,涂胶效果不好。(涂的502那种胶)

网友:
弹簧介子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但解决是有点麻烦,我看过老外的设备上用的是一个止退垫片

网友:
502?螺纹密封胶

网友A:
试试用厌氧胶

网友:
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厌氧胶

我去买了,耐落胶。但是我的螺钉太小了,M2.5*5的,都不好涂

网友(2017-12-15):
用顶丝顶,不知道会不会起到效果

网友:
如果连接表面不是很重要的话,加弹性垫片就行了

网友:
在很多振动件表面的安装螺母或螺丝钉均要防松,我一般都用在螺丝表面缠绕细线,或生料带,或涂AB胶,不能用502胶,太脆。防松效果很好。也便于日后拆卸。

网友:
我不会用到弹簧垫片,止退垫片。

网友:
没干过这个,来看看大家的评论

网友:
可以试试嵌塑防松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