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这两天要用。在这里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2012-07-14):
求助,现知道直径,求圆内最大的等边7角形,8角形或9角形。。。告诉我工式就可以了。。

网友A:
用电脑画图软件划一下测一下吧

网友:
L=2RSin180/n
L:内接正多边形变长
R:圆半径
N:边数几边形就是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RSin(180/n)L:内接正多边形变长R:圆半径N:边数几边形就是几

  有点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画图软件划一下测一下吧

  我电脑里就一个CAD

网友:
模拟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啊!我在一本铆工书里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