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孔配合的计算

楼主(2012-07-14):
轴、孔配合的强度校核比较常见,需要计算出轴与孔接触面的压应力,然后与材料的屈服强度进行比较。我之前计算时所用的接触面积是用  轴 表面积的一半  近似计算的。后来看到了“机械设计手册(新编软件版)2008”里有关于压应力的计算公式。下图所示的是软件中所列的计算公式。
我想问一下这个计算公式是怎么得来的?
我用这个公式试着校核了几个零件,发现所得到的压应力都非常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计算公式的问题。

楼主:
我所说的这种情况是在轴与孔间隙配合,且轴的转速很低或是不转。轴主要起支撑作用。

网友A:
这个是接触应力的计算公式,如果结果比屈服强度大,说明已经发生塑性变形了,然后就不再适用这个公式了,应力达到了新的平衡,可能还能承受而未破坏(个人理解,后面再怎么算不知道了,实际也以不超过屈服强度为限定)

孔轴间隙配合用这个公式来算的话,结果应该不是很大啊,因为R2-R1很小,楼主最好把计算步骤和结果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接触应力的计算公式,如果结果比屈服强度大,说明已经发生塑性变形了,然后就不再适用这个公式了,应 ...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脚轮承重50kg,用一个直径10的销轴做轴,两边支撑销轴的板件厚度各为5,板件上与销轴配合的孔直径为10.5。计算过程如下:
P=500N, E=200GPa, L=0.01m,R1=0.005m,R2=0.00525m
计算得到的压应力约为129MPa
乘以安全系数基本上都200MPa了。我感觉这个数值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接触应力的计算公式,如果结果比屈服强度大,说明已经发生塑性变形了,然后就不再适用这个公式了,应 ...

这种配合要求比较低,间隙也较大。我所举例子中销轴所受的剪切应力也仅仅6MPa左右,而销轴所受的压应力却是128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配合要求比较低,间隙也较大。我所举例子中销轴所受的剪切应力也仅仅6MPa左右,而销轴所受的压应力却 ...

虽然看起来大但却不会发生破坏,因为即使超过屈服强度后还会发生变形,然后应力重新分配,就不会超过强度极限了,一般计算孔轴配合用的就是挤压应力,就是按照半径那样算,也较为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