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 给点意见

楼主(2012-07-14):
学装配的 师傅应该知道锉削   当一个面公差很小  0-0.02的时候精加工的时候  纵向锉容易塌较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保证精度    注:(这里所说的公差不是外框尺寸)???谢了 谢了

网友A:
用超过原精度的方法加工,这个比较简单。反过来,用手工的方法取得比原有精度更高的。不好弄啊。
可以考虑用精磨油石,磨削出来的面还是均匀的
干脆上磨床来一刀得了, 每平米这个精度的话。。。可能是15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超过原精度的方法加工,这个比较简单。反过来,用手工的方法取得比原有精度更高的。不好弄啊。
可以考虑 ...

只能用锉刀  不得使用2类工具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