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刀头怎么车的光

楼主(2012-07-14):
那种机夹的陶瓷刀头,请问车45号钢怎么车的光洁度好,进给多少,转速多少,精刀车多少丝光洁度才好

网友:
你买的刀片,包装的盒子上有你要的刀片的参数。
这是刀片工厂推荐的,符合一般情况。
刀片的型号有好多种,准对不同的工件材质,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条件不足!直径,,,长短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工件的大小了。3-50
和80-100这样切削参数是两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工件的大小了。3-50
和80-100这样切削参数是两样的。

外径30到12的    45号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径30到12的 45号钢

转速2500进给0.1

网友:
45号钢用陶瓷刀太浪费了吧,我们用陶瓷刀车轧辊工作层的

网友:
30-12这个加工的话。放量一个毫米左右。转速2000左右。进给量0.12左右。自己试一试。慢慢的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