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 结构怪异的 铣刀

楼主(2012-07-15):
这是 在单位看到的一把算是样刀吧, 感觉结构上有点与众不同,想确切知道,那个锋角实干很么用的? 个人觉得是不是在大进给,大切深的时候,能适当的把径向力化解为轴向力,减小径向力,能达到高速加工的目的,我也是猜的,请高手指教,在下感激不尽。拍了几张照片1

补充内容 (2013-9-12 18:41):
本人知道这时粗皮铣刀,只是对它的端齿感兴趣,一般的铣刀都是中间略底的,球刀除外。而它中间高,设计成这样的用意何在?原理何在?用这把到刀的时候端面铣出来的不是平面,这有是不是无法躲避开的“缺陷”。疑...

补充内容 (2013-9-12 18:51):
疑问很多,需要高人来帮忙解答。
很佩服刀具设计师的想象力,和计算能力,要形状独特,还要参数给定准确,来保证刀具的好用,高效。
是学习的榜样!

网友:
用来加工什么的?学习一下

网友:
好像不奇怪

网友:
波刃铣刀

网友:
有大侠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A:
粗皮刀而已,主要是用来开粗的。广东有用很多,但是在开粗放余量的时候,比一般铣刀要多放0.2mm,要不然容易过切。

网友(点评):
请问多方0.2 是什么意思? 是刀具直径多放大0.2,还是给精加工留的余量多+0.2。 是不是 直径测不准? 用千分尺测确实量的尺寸偏小, 对刀仪旋转着量就好了,波纹刀4个齿波峰,波谷是错开的,

网友(点评):
这样的刀中间带一段平面,个人认为千分尺测量的话问题不大。有一种波纹类似于正弦曲线的,中间不带直线段的,个人认为用千分尺测量的话铣刀的节距和螺旋角对测量结果有影响,估计刀具直径越大,节距相对大,影响越大

网友(点评):
你们两个讲的不是同一件事情。。。。。

网友:
做这样的锋角应该是加工硬度比较高的材料时能提高刀具寿命。

网友:
粗加工用,可提高刀具实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皮刀而已,主要是用来开粗的。广东有用很多,但是在开粗放余量的时候,比一般铣刀要多放0.2mm,要不然容易 ...

原来如此!!!

网友:
什么看着像(合金)铰刀呢?

网友:
粗皮刀都没见过吗。

网友:
粗加工铣刀呀,好好用的,我就有几把

网友:
重切削使用的铣刀。

网友:
见识了  从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粗皮刀而已,主要是用来开粗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
我感觉也是增长刀具寿命……

网友:
较常见的 我们称之为 玉米刀 一般用于大余量加工 开粗

网友B:
怪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皮刀而已,主要是用来开粗的。广东有用很多,但是在开粗放余量的时候,比一般铣刀要多放0.2mm,要不然容易 ...

这刀多少钱?一般可切削深度是多少?

网友:
鼻头断削铣刀。粗铣加工用的。分力很好。模具开粗强力铣削不错。

网友:
波刃铣刀   粗加工刀具  提升效率不错

楼主(2012-09-30):
引用 网友B:
怪在哪里?

端齿 为什么是  锋角?  钻头是锋角,中间高   合金钻头 多为140度
而不是 隙角?   普通铣刀是隙角,一般是2度左右,中间低
这是一把粗铣刀,为什么  会中间高出来? 用意何在?
不理解

网友:
可能是整体合金快进给铣刀,这种刀主要用于模具的开粗,切深不大,但进给很大,主要受力方向朝轴向,一般的设计成一个大圆弧或一个小的主偏角,大约十度到十五度,由于这种形状造成中间高,所以会过切一点,

网友:
跟群转原理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皮刀而已,主要是用来开粗的。广东有用很多,但是在开粗放余量的时候,比一般铣刀要多放0.2mm,要不然容易过切。

网友:
赞成29楼的,没用过但是看形状就是开粗用的。

网友(2013-03-17):
粗齿波纹铣刀~

网友C:
没有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特别的?

它有个 锋角,  像钻头的 样子

一般的铣刀 是向内 凹的,  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2013-05-25):
就是一把普通的粗铣刀

网友:
可能是 用来加工腰型槽,先钻通孔,接着,直接铣槽。

网友:
波纹粗铣刀,第一张图只是其中的两个刃的图,这种设计为了在粗加工时减震(2种刃型),保证稳定性(可能用于钻孔时,就像U钻那样),同时也为了保护铣刀刀尖!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没看出来奇怪之处

网友(2013-07-17):
那么大的倒角,Z向吃刀量大了,能切动吗?能不能起到大余量切削的目的?

网友:
有钨钢刀具加工经验的联系我13405687557本人只会瓦尔特设备,玩了6年此设备了只会做铣刀找人教做钻头谢谢,本人付学费

网友:
粗加工,大峰角是延长寿命吧

网友:
波纹立铣刀,主要用于开粗,可以大大减小切削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齿 为什么是  锋角?  钻头是锋角,中间高   合金钻头 多为140度
而不是 隙角?   普通铣刀是隙角,一 ...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用过这把刀加工?加工出的底面有什么特殊要求?加工时的切深、切宽是多少?

网友(点评):
这是一把在 资料室找到的样刀, 感觉形状奇怪,就借来测一下!对那个顶角 很费解!

网友(2013-09-10):
呵,就是玉米铣刀吗?做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