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两长孔怎样加工方便经济?

楼主(2012-07-15):
待加工件是长杆状,图中是截面形状。内部两个孔直径8mm,最大外形尺寸约25mm。材质304或者316。
精度要求不高,能达到冷拉管的精度等级即可。请问怎样加工简单经济?费用多少?

网友:
学习一下
还真是不好弄

网友:
买内孔25的管拼焊

网友:
只能到异型材厂定制

网友:
首先要知道长度是多少  再决定咋干

网友:
长度多少,量多少总得说一下嘛

楼主:
忘记说长度了,长度一般在0.8m~3m;量不是很大,估计1年不超过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