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II

楼主(2012-07-15):
呵呵 续II 已经有了,于是此贴为续III啦。

以下皆为实际问题,须考虑摩擦。请画图给出证明。

问题一:
自行车保持直立(假设有支脚轮或者轻轻扶着),如果
将下方的脚踏用绳子基本水平地向左拉,车向左or向右?

问题二:
轴颈A、轴颈B小于轮外径。小车上放置另一轮C,上压直尺一条。
向右拉动直尺,小车向左or向右?

游客

网友:
看视频请坐电梯去99楼,呵呵
自行车受力分析排在92楼了,欢迎指正。
俺的分析排在63楼啦。请各位移步审阅。
准备为楼主做个主题集锦。

  • · 采用|主题: 924, 订阅: 40

网友:
第一题可以等效成这样吧

游客

网友(点评):
以轮子的摩擦力为界限,拉力大于摩擦力向左,小于摩擦力向右。小车肯定向右

网友(点评):
看拉力与摩擦力的关系

网友(点评):
设地面绝对光滑……

网友:
俺觉得第一题肯定向右。第二题条件好像不太充分,应该再加一些假设才行。
第一题俺觉得应该向右,明显轮子的线速度远大于登子,第二题硬挨也是向右

网友A:
自行车向左,小车向左

游客

网友:
我感觉也是向左
同意

网友:
小车向左

网友:
1和2都是向右移动,俺试过了

游客

网友(点评):
如果有摩擦

网友:
我的想法是,把内部的传动、内力不分析,看成整体的受力,那肯定是力往哪就向哪个方向走了
我也试过,自行车是向左的,第二题没试,感觉应该向右或者是不动
我同意都向右。有个小疑问,实际能靠尺子与C轮子的摩擦拉动C轮子和小车运动吗?

网友:
都向左,一问在大圆加一水平向右的f以平衡,第二问有f12(左上),f13(左下),f42f43(水平向左),N12!=N13(过对应轮轴心),

网友:
一向右,二向左
其实是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系数的问题

游客

网友(点评):
自行车有两种可能:1.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小于踏板传动到后轮的阻力,这样整个自行车相当于一个整体,车轮不转往力的方向滑动。2.轮胎与地面摩擦力大于整个车的内部阻力加前进阻力,则车往右移动。第二个也一样

网友:
假设摩擦系数足够小,自行车往右走车轮就会打滑,车只能被拉到左边。
投一票!
同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同意!我也这样回答。

网友:
第一题俺觉得应该向右,明显轮子的线速度远大于登子,第二题硬挨也是向右

网友:
第一题肯定向左,刚刚试过了呵呵。   我感觉如果脚蹬处轮盘直径比后轮飞轮直径还小,那就该往右走了,不知道感觉的对不?
第二题应该向右,
两题下来感觉往哪边拉,就会向哪边去了。

网友(点评):
您的直觉比俺强,呵呵,请看63楼

网友:
感觉都向右吧看答案

网友:
自行车受的水平力等效成中轴受一个水平向后的力和一个顺时针扭矩。只看中轴受的水平力,有使后轮逆时针转动的趋势;只看中轴受的转矩,在摩擦力足够的情况下有使后轮顺时针转动的趋势。关键看摩擦力的大小。如果摩擦力(f*G)很小,会向左。一般情况会向右。

网友:
不会分析了,
往哪个方向拉就往哪个方向走吧

网友:
第一个应向右,考虑到自行车后轮轴上有单向离合器,向右拉动绳子,会使后轮空转,第二个也向右,呈三级转动,如二级应向左。编辑一下了,我连图上左右都分不清??

网友:
第一题自行车是向左运动,第二题是向右运动~~~

网友:
1【向左】,2【向右】。是么?大家的答案不同一啊!
因为物体受到的总力是拉力!与内部机械结构或是内部受力无关。
改:忘考虑摩擦了!
1.当两个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力小于拉力时,向左
   轮子摩擦力大于拉力时,属于静摩擦。车子不动。
2.向右
期待答案啊

网友(点评):
这个摩擦挺有干扰的哈,请移步63楼审阅。

网友:
静等正解

网友:
都向右移动,第一个单方向用力无法转动。

网友:
1.右  后轮与踏板链轮运动方向一致 都是顺时针(链轮传动)
2.左  小轮与大轮的运动方向相反(齿轮传动)

网友:
应该是右

网友:
自行车向左。主要是受力分析,右边的脚蹬受向后的水平力,形成向右转的转矩,再看前轮的支点,还是力矩,前轮向左转

网友:
我觉得第一向右第二向左。

网友:
第二个,从运动及受力两方面考虑,下面小车与直尺主运动方向相反,且向纸外偏

网友:
怎么会,向右岂不是把向左拉的绳子绷断了。

网友B:
两种情况,不是向左就是向右

游客

网友:
又道理啊,好哈哈

网友:
第一题先向右后向左。
拉力不撤销,当脚蹬被拉成水平的时候开始向左走。

网友:
第一肯定是向右,刚刚试过哈

网友:
一右 二左

网友:
两题都是不动
比起什么线速度啊,我觉得受力分析更靠谱:主动的外力(这个表述正确不?)只有一个F1(这个力没有速度),其反向的力F2的力也是通过F1得到的,那么就有F1≥F2≥0.9F1,则有F1-F2≤0.1F1,由于最大摩擦Fn≈F2(只要F1不太夸张),那么必有合力为零
不过第二题的摩擦看着很小啊,不敢很肯定会不会向右
计算速度的人是把这个F1看成一个持续的力来分析了,也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转矩,但其实F1只有一个水平方向,而不是旋转的
欢迎指正和指责

游客

网友:
第二题 会动吧。如果跟地面产生滑动摩擦,怎么也不会打滑吧。

网友:
第一个我觉得跟向右拉的那力个力有关系

网友:
看都没看懂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向左,小车向左

不能靠感觉啊,要拿出理论或实际依据。

网友:
这些题目怎么和初中的物理竞赛题目差不多?

网友:
第一个问题:自行车向右走,也就是朝自行车前方运动(因为大地对自行车轮的摩擦力向右)---骑车就这么骑得啊,O(∩_∩)O哈哈~
第二个问题:向左运动,分析下AB轮的旋转方向即可。

游客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的!
脚踏板是怎么运动的,你在想下.............. 不理解你讲的内力外力,你的受力模型没搞清楚。实在不行,你找个自行车试试不就知道了!
1:骑自行车的时候,应该是上面哪个踏板出力吧!!! 2:骑车时,人出力可以理解为内力。跟这里面这个力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向左,小车向左

你见过这样款式的自行车。有向左运动的吗?无论你怎么用力。自行车要么静止要么向右。这是自行车,是交通工具;不是玩具车。

网友:
应该都向右吧,等答案学习

网友:
第一题很容易就实验出来了,向左。道理不太明白

网友:
期待楼主的分析,结果并不重要了

网友:
自行车向右,小轮向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这样款式的自行车。有向左运动的吗?无论你怎么用力。自行车要么静止要么向右。这是自行车,是交通 ...

游客

网友:
f=M/R这个式子有问题,没把后轮受力考虑全。
“桌前一盆花”,你试验了没有? 我晚上吃饭的时候去试一下

网友:
1向右,2向左;

网友:
我也觉得是向右,答案在几楼啊?

网友:
感觉两个都向左!!!

网友:
好难啊,不会

网友:
第一题应该向左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摩擦力足够大,不产生打滑的情况下,图示的受力分析是以轮子和地面的接触点为转动中心,看轮子的中心是会顺时针转动还是逆时针转动。这样等效成轮子的中心受到向左的F和向右的f.这样看是向左。

网友:
第一个向左,第二个向右。。。。

网友:
给个答案吧!让大家学习学习呗。

网友:
问题一
楼主没说用多大的力拉
F>f向左
f>F静止

问题二
不动则已,动则向右。

网友:
如果不考虑摩擦,第一个图脚蹬在转到水平状态前车不动,脚蹬水平后车向左移动。第二个图小车不动
如果考虑摩擦,第一个图车向左移动。第二个图小车动不动要看3个部件间的摩擦系数。

网友:
二:向左

一的话,感觉确实头大,单纯只是给个力,就是向右吧

网友:
第一个向右。

网友:
先说第一个嘛,我觉得应该分两种情况。一个是不动,一个是后退。按如图的然如尺寸来看不难算出F=5Ff。当静摩擦力大于(1/5)F时都貌似后退,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如果后退必然脚踏也往前动,但是产生的力怎么都不会大于施加的力。所以我觉得是不动。当然如果静摩擦力小于了(1/5)F肯定是后退。

网友:
标准答案:第一种情况:自行车会向前行驶,即向右;
                 第二种情况:车子向右,所有轮子均是平动不转动;

想不懂的,回去补补初中和高中物理

网友:
要看摩擦系数和自重

网友:
自行车应该是向左运动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帖。 5天了,大多数想法都出现过了。
在此奉上俺的理解(不一定100%正确),共同进步。

首先明确一点,俺在一楼说考虑摩擦就想告诉您“不许打滑”。
这是本次分析问题的基础,因此下面不讨论假如受到了一股如同
被击中一般的强大瞬间冲击力,然后轮子与地面之间的作用超过
静摩擦而打滑,还一边滑一边转。。。。。。。的场景。

呵呵扯远了,回正题。
--------------------------------------------------------------------------------
问题一的分析过程

下图的小车前后轮轴直径不同,二者之间由带(链)连接。让我们
先来考察一下它的运动状态。首先选择小车本身作为参考系。

为便于理解,在轮子与地面接触的地方各垫一块物体,物体与车轮
纯滚而与地面滑动。由于传动比的差异,轮A下物体的线速度Va大于
轮下物体线速度Vb。

转换参考系。将A下的物体与地面突然固定(融合),则小车将以Va向左运动。
轮B下的物体不得不以Va-Vb的速度向左追着移动,以保持与轮B的纯滚接触
(不然就得打滑)。
呵呵,介不就是问题一的情况么。处于下端的脚踏(随便左右哪一个)向左拉,车子向左移。

如果您的自行车有超低速档(山地),情况会是这样:
即处于下端的脚踏(随便左右哪一个)向左拉,车子向右移。
所以,有人说好像往哪边拉往哪边走就不全面了。
有木有人问如果传动比1:1肿么办? 呵呵,自己去想。

--------------------------------------------------------------------------------
问题二
选择小车本身作为参考系。
为便于理解,在小车各轮上下各垫一块物体,物体与车轮纯滚而与地面滑动。
Va=Vb>Vc    (为什么?呵呵,还用算么。)
转换参考系。将AB下的物体与地面突然固定(融合),则小车将以Va向右运动。
轮C上的的物体不得不以Va-Vc的速度向右追逐,以保持与轮B的纯滚接触。
这就是说,尺子向右拉,小车右移。请注意,小车比尺子移动得快!!

把尺子的拖拽作用理解为风力作用,就得到了顺风能比风跑得快的原因。呵呵

逆风飞扬 ---- 比风速还快的风动车 ----- 颠覆你的直觉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666

祝周末愉快!

网友(点评):
实验出真知,理论也重要啊

网友(点评):
好题。先做个记号。

网友(点评):
最下面那个就是一个圈套,根本不是这样。拉动尺时,C也会被AB带着往前走且速度为Va,所以尺的绝对速度是大于Va的,只是尺相对于C的速度比Va小。楼主的推论有误区,就是以这个条件的结论套在另一个条件下。

网友:
求图,求答案!

网友:
终于有答案了,回去再仔细看,感谢楼主

网友:
确实有答案了!哈哈好东西!

网友:
第一题还是不明白。车的前轮不在大链轮上啊

网友(点评):
呵呵,示意图的B轮可以理解为链轮。有没有前轮对分析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情况,不是向左就是向右

领导就喜欢你这样的答案

网友:
回复完再去找答案  一向右  二向左(如果尺子能带动圆盘的话,否则不动)

网友:
一向右,二向左,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
向左向右

网友:
一向先右 后向左
二向右

网友:
看了原题,上面说要考虑摩擦力,那样拉力大到一定成度的话,拉力向哪边就向哪边走,

网友:
不考虑摩擦的话,个人认为都向右,

网友:
搞不清楚

网友:
第一个向左,可以等效成整体合力分析!第二个也是向左!

网友:
一题应该看摩擦力与拉力及力矩的关系

网友:
像这种问题,应该有具体的数值给出,要不光靠经验是不合理的

网友:
都向右吧

网友:
第一题的答案分析是不对的。
如图,这个问题也可以等效成有一个力向右拉上方的脚蹬子,或者也可以想象成你在自行车上,用脚向后蹬下方的脚蹬子,这种情况下,自行车会往哪儿动呢?
如果你的链轮固定到自行车的前轮上,而非图上的情况,那么答案的分析就成立了。

网友(点评):
如果固定到前轮上,就像下一楼 天上人间 网友说的,前轮会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帖。 5天了,大多数想法都出现过了。
在此奉上俺的理解(不一定100%正确),共同进步。

愚见:
第一题这样等效明显是不对的。若象楼主这样等效,轮A与轮B由于直径不一会造成转速不一,而两轮的外径是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两轮在水平方向上的线速度一快一慢,较大的那个轮子是会在地上打滑,这与事实不符(自行车是不会打滑的)。我们应该换位思考:轮A,轮B外径是一样大小的,且间距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它在水平线速度上是一样的,轮A、B都比它们的外径小,所以当脚踏板受到一向左的水平力,脚轮就受到一个顺时针方向的转矩,由于车胎直径比脚轮大,在线速度上也就比脚轮快,所以自行车是向右运动的
同理:第二题是向左运动的!

网友(点评):
其实脚踏在空间上确实是一边打滑一边走的,呵呵,俺计划在下一个续篇里说此事。

网友:
运动方向肯定和外力的作用方向一致

网友:
楼主公布答案吧

网友:
自行车向左

网友:
第二个问题也是向左

网友:
第一题,要考虑车的重心,如果踏脚低于重心,则向左。如果高于重心,则向右
第二题,要考虑尺于大轮及大轮于小车轮子的摩擦力,如果摩擦系数小,摩擦力小于车的阻力,那车是不会动的,如果尺子与大轮及大轮于小轮的传动如同齿轮传动(或其摩擦力能达到此等效果),那么车是向右行的

网友:
      什么难倒一大片啊,这是个基本的物理力学分析。
       第一题,把自行车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外力作用,那就是F总=F外-F阻 ,只要外力够大,那就是朝着最后总力的方向运动,这个题目就是只要拉力够大,那么自行车就是向着左边运动啊。你忽悠谁啊
     第二题和第一题一样,物体朝受力方向运动,那就是向右。
    最基本的才是最重要的,物理考试我可是基本是满分。嗯。

网友(点评):
难倒一大片的首贴挺火的,俺于是续貂,呵呵。不过根据大家的反馈看来,还真的难倒一大片。逆风还能行船呢

网友(点评):
问题一的第二例就是受力与运动方向相反,呵呵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物理居然能考满分,我只能相信母猪也能上树了。

网友D:
逆风行船,是因为有发动机,把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再转化成机械能,克服风和水的阻力运动。基本的物理学三大定律,如果你物体朝着相反的受力方向运动的话,那就可以制造永动机了。
刚才才看到63楼你的说法,不打滑的大前提就是不能存在的
就像第二题,不是尺子打滑就是轮子打滑,尺子打滑是尺子和轮子摩擦力小于轮子和地面的摩擦力,那么它就动不起来,反之,就朝着右边运动
这些问题是可以分析的。有一种情况,像我们玩的玩具车,你向后滑动松开手他往前跑。那是这个装置可以存储能量,把机械能转化成弹簧内力存储起来了。然后在内力释放转化成机械能。
就好比你的第二题,如果这中间有形变,那么你松开尺子可能往前跑,那是一定要有形变,不松开尺子没有变形回复那就是不动或者往右边动。你可以做试验。我的推论可以说绝对没有问题。嘿嘿,除非你打破物理常识。那就真的是物理学一大改革。

网友(点评):
这么多人回复,没有完美受力分析图证明往哪边走的。您理论基础好,不妨画个图,谢谢啦!

网友(点评):
这么多人回复,没有完美受力分析图证明往哪边走的。您理论基础好,不妨画个图,谢谢啦!

网友(点评):
不相信靠风动力能逆风前进的请在百度输入逆风小车,选视频,收索,观看,人家几岁的小孩用最简单的玩具车已经论证过了。事实上就是可行的,不要自以为,你认为不可能得事情实在太多了

网友(点评):
逆风行船可不是因为有发动机,靠的是船前进方向和横向的阻力不同,画下受力图就容易看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逆风行船,是因为有发动机,把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再转化成机械能,克服风和水的阻力运动。基本的物理学三大定 ...

呵呵,快下班了,灌点水。

这里奉上第二种解法:受力分析(还是那句话,不一定100%对)。
图已经够拥挤了,重力支持力就不画进去了,反正不影响分析。
前轮等效到后轮的滚动摩阻里去。

外力F作用在下端脚踏上,等效到中轴上成为Fb和转矩Mb。
Fb经车架传到后轮轴中心,成为Fba。
Mb经链传动到后轮轴中心,成为Mba。
Fba继续向地面接触点等效为Fba'和转矩Mba' 。
地面提供的静摩擦力fa与Fba平衡。
以上F=Fb=Fba=Fba'=f
可见外力若过大,超过地面所能提供的最大静摩擦uG,车轮就会打滑。。。

由于传动比的缘故,Mba 有时小于Mba',有时大于Mba',
后轮合成转矩=Mba'-Mba -滚动摩阻。
自行车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分析详尽,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我认为这才是正解,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点评):
详细的情况的讨论可见119楼O(∩_∩)O~

网友(点评):
刚刚拜读过。有个疑问。Mba'的位置是否应该在车轮与地面的接触点处?而看自行车应向前还是向后,是否应比较fa在轴上的等效力矩Mfa与Mba?以上,请指正。感谢!

网友(点评):
@尘世天涯 Mba'是转矩,放在后轮上哪里都行哦。把F一路等效到地面成为Fba,就是为了去和fa抵消的,若把fa再给等效回后轮中心和转矩,就是自寻烦恼了。

网友:
不好意思,下午出差了。
       看到你分析很认真,你画的图也真的挺好看。不过,我还是要说,真的要说最基本的:分析一个物体往哪个方向运动;第一,选定分析物体;第二,分析这个物体的所有外力。 我觉得这是楼主你的误区,自行车内部不要去分解,不需要去内部零件做受力分析,自行车不管他有没有轮子,就是一个整体。我往哪边拽,要么走要么不走。就是这么回事吧(这个题目放到高中,估计就很容易了)。
    所以,就你上面分析图来讲,两个问题:1,被分析物体不明确;2,被分析物体受力混乱(我们要的是平动,怎么来了这么多转动?也没有传动比那么多情况)。
    当然你的分析可以来判断下问题在哪里(省去重力,:
    1.以脚塔轮作为分析物体: 受外力 F,链条反作用力F1,车架反作用力F2
      2.以车架为分析物体:脚塔轮施加的力F2',后轮施加力F3.
      3.以后轮为分析物体:车架作用力F3’,链条作用力F1',与地面摩擦力f
      4,链条,两个力:F1,F1'的反作用力。
       牛顿第三定律:F1=-F1',F3=-F3';牛顿第一定律: F2'=-F3 . ”-"表示方向相反。
     后轮的受力就是F总=F3'+F1'+f=f-(F3+F1)=f+F
        所以,后轮的总力和就是F加上摩擦力,F方向不变,f与运动方向相反。阻力f只能小于动力F,所以运动方向是和F一致。
最后仔细看了你的解题过程,你注重的在转动上面,物体运动有平动和转动,决定他的运动方向的是平动,不是转动。这个是你最大的误区。也就是你分析的转动方向是对的,在F拖动自行车的过程中,轮子还可以在转动。但是轮子与地面是打滑的,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也是想当然了,事实上自行车是可以往右的,而且没有特殊情况他就是往右。你说的这种内部不用分解的情况就必须是轮胎与地面摩擦力极小,小到你轻轻碰踏板,车就往左滑动。实际上轮胎摩擦力是很大的,车会往右

网友:
LS正解,很明显的事情,分析平动,扯上转动干什么

网友(点评):
车轮其实真的在平动+转动=滚动,呵呵

网友:
不管物体本身是平动还是转动,哪怕是飞的:如果力向左,物体却往右移动,就违反第二定律。

网友(点评):
逆风飞扬 ---- 比风速还快的风动车 ----- 颠覆你的直觉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666

网友(点评):
这个大哥,如果力向左,物体却往右移动,就违反第二定律,话是没错,但一定要认清这个力是物体所受的合力。

网友:
题1向左,题2向右。把被拉物体看成整体即可

网友:
很有意思的问题

楼主:
呵呵,视频来了,欣赏一下吧。

和问题一有关的视频:

问题二有关的视频:

网友:
问题1  自行车 先向右再向左
问题2  应该是静止不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视频来了,欣赏一下吧。

和问题一有关的视频:

这个确实是我的分析错了。
看了视屏后又找书翻看了一遍。这两个题目的情况,力的作用下物理会发生转动和平动,所以不能把物体看作是一个质点来分析,所以用平动的那些方法就忽略了转动的能量。E=MV^2/2+JW^2/2,后半部分不见了踪迹,这个算法就不符合能量守恒了。
自行车的计算动静之机是对的。我的错误在于把它当作了一个质点。
那我来分析第二个尺子拉动小车这个题目,没有受力分析,用运动学,因为受力分析在转动里面等效太多,画图麻烦。
视屏里面小车简化为下图状况,请注意,小轮分了台阶,小轮中较大圆接触地面,较小圆接触大轮
尺子向右拉动,速度为V1
大轮顶点为尺子与大轮的瞬心,所以尺子速度应与大轮顶点速度相等且方向一致
由三心定理确定大轮A与地面的瞬心(绝对瞬心)在如图a点.
那么大轮中心速度(即小车速度)V=V1*(R+L)/L>V1
即小车速度大于尺子速度,且方向和尺子速度方向一致 。和视屏是一至的。
但是如果小车变成下面情况,那就不一样了,小车运动方向就和尺子运动方向相反。
图中小轮较大圆接触大轮,较小圆接触地面。

网友(点评):
殊途同归,挺好的

网友:
我敢肯定,当自行车的踏板被拉成水平之后,自行车肯定会沿力的方向移动

网友(点评):
呵呵,非常正确的废话。

网友:
自行车向左,小车向左

网友:
两个都向左

网友:
自行车向右,小车不动

网友:
自行车只能向右运动,或者静止不动,还没见过自行车会向后走的
如果不考虑摩擦力的话,小车的运动方向和直尺相反,既向左运动

网友(2013-07-03):
呵呵,很有意思哦。看看

网友:
我认为都向右的。

网友:
先向右,等拉到平后就向左拉过去了!!

网友:
第二个是向左, 直尺向右接带动大轮顺时针转动,大轮带动两个小轮,小轮逆时针转动,车子就向左运行了!

网友:
向左,向右

网友:
这种题目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因为出的题就是盖论,并没有讲明受怎样的力学条件(如物体本身的机械结构,以及各接触面的摩擦力及系数等条件)所以只要添加力学条件什么答案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视频来了,欣赏一下吧。

和问题一有关的视频:

直尺、小轮、白纸,这个运动结构很像省力结构中的:
   利两个齿条做2倍行程的往复机构。
  不过这个动力不一样,原理相通,主动与从动的转变 效果不一样。

网友:
第一题要分情况讨论的,考虑因素有:自行车与地面的摩擦力,自行车的传动比
设自行车与地面的静摩擦力为G1,滚动时摩擦力为G2,G1>G2
设车曲柄长L1,大链轮直径R1,小链轮直径R2,车轮半径R3
在图示位置曲柄处施加F1水平向后的力,车在平衡状态时,车轮会受到反力F2,利用虚功原理很容易得到F2=F1*L1*R2/(R1*R3)
情况一:当F2>F1+G2,F2<G1时车往右动
情况二:当F2=>G1时,地面给车提供的最大动力就是G1,若G1>F1+G2,车往右动同时车轮打滑
情况三:当F2<G1,F1>F2+G2时车往左动
情况四:当F2=>G1,F1>G1+G2时车往左动
情况五:当F2<G1,F1+G2>F2>F1-G2时,车不动
情况六:当F2=>G1,F1+G2>G1>F1-G2时,车不动同时车轮打滑
情况七八:F1取值一个区间,车不动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参与! 您考虑得很周到。该问题难得之处,就在这里。遗憾的是,当初俺应该说不许打滑的,而不是“需考虑摩擦”。不过,车辆似乎不会往右运动+打滑,更不会原地不动+打滑。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往右运动+打滑在平时也可以看到的,骑车过河沙地,后轮在转,车在往前走。原地不动+打滑,这存在理论上的可能,试想下地面光滑没有摩擦,给自行车踏板一个力偶,自行车就在原地转动。

网友(点评):
此例中,输入并非力偶哦。恐怕是不会出现原地不动+打滑,更不会一边前进一边打滑的。

网友(点评):
刚才的回答是提供思考的方向,情况二中的计算已经表明了会出现车往右动且打滑,根据计算的结果找到现实能对应的情况就好了。在情况二下,假设车的踏板200m长,车会往右也会打滑

网友(点评):
对原地打滑情况,根据情况六中 F2=>G1,F1+G2>G1>F1-G2 只要把G2取大,G1的取值范围就宽了,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模型。比如把车放在沙地上,地面提供的动力G1会小于F2,滚动阻力G2比较大,就可以看到原地打滑了。

网友(点评):
这么一来,一切皆有可能,呵呵。。。

网友(2013-08-27):
一向右  二先右后左

网友:
个人认为向受力的地方移动

网友:
楼主说的有问题,如果用绳子拉那么绳子一定为改变角度,使自行车先右移,当绳子和脚蹬杆成一直线后再左移。按照63楼的解释应该描述成在脚蹬处施加持续的水平力。那就应该把自行车当做一个整体考虑。
第二题,整体考虑一定是右移。
个人认为应该对系统从受力方向分析,而不是从速度的角度去分析

网友:
第一题向右,第二题向左!

网友(2014-01-05):
引用 楼主:
呵呵,快下班了,灌点水。

这里奉上第二种解法:受力分析(还是那句话,不一定100%对)。

今天特地去找了一个自行车实验了一下,呵呵不错,很有意思,值得研究一下啊。

网友:
一右二右 糊涂了

网友(2014-03-06):
引用 楼主:
呵呵,快下班了,灌点水。

这里奉上第二种解法:受力分析(还是那句话,不一定100%对)。

看了楼主的解析,很受启发,也将我个人的解法放上来,供大家推敲一下。
我是尝试用受力分析的方式
如图片:
拉力F;脚蹬子长度L;主动牙盘半径R1,被动牙盘直径R2;后轮半径R3,地面摩擦力F'
当地面摩擦力足够大的情况下,可以近似将整个自行车作为一个刚体来进行受力分析。
基于整根链条上的张力相同,并假设该张力为Fr,则

F*L=Fr*R1
Fr*R2=F'*R3

则 F'=F*L/R1*R2/R3
将上面式子做个变形   F'=F*(L/R3)*(R2/R1)
式子中L/R3永远小于1,
当R2<R1时,F'<F,则自行车整体向后
当R2>R1,并且(L/R3)*(R2/R1)整体仍然大于1时,自行车整体向前。

网友(点评):
俺觉得吧,没打滑前,地面摩擦力F'始终等于F,谨供参考。

网友(点评):
恩,是我的说明没写清楚。这个F'应该是由F产生的力的平衡力(表现为摩擦力)。这两者去比较。物体由动到静肯定是由于一个方向的力比较大,才会破坏原来的静止状态。不知您怎么认为?

网友:
第二个题,如果根据力矩平衡来分析的话,
假设支持上力为F1,由于A轮和B轮直径相等,因此摩擦力均为F2,则有
F1*Rc = 2*F2*Ra
此时,如果Rc>2Ra,则整体向右。如果Rc<2Ra,则整体向左

视频里面的Rc是远远大于两倍的小轮直径的。因此是整体向右。
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正确。请指正。

网友:
挺好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一、1.不动,只要摩擦力大于拉力在水平方向上的传动分力;2.向右,水平拉力是一个平稳且大于摩擦力的力;
二、1.不动,因为摩擦力的存在;2.向左,用整体与局部的分析方法。
鄙人拙见,望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感谢关注,请仔细查看各楼层精彩对话。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这题目,根据动量守恒和牛顿第三定律,全是向右,你们有味啊。给个力,物体就能在摩擦力作用下反向运动?怎么可能呢

网友(2014-06-04):
要看轮子与地面摩擦力的大小,如果摩擦力足够大,就会向右,反之向左。

网友:
都是向右吧,可以把施加的力当作驱动轮。

网友:
留名学习,最近对于力学的东西要好好看看。。

网友:
两个都应该向左运动

网友:
问题1,当然是向右

网友:
呃,想复杂了吧,第一个向右第二个向左。

网友:
第二题应该向右

网友(2014-07-31):
同向走动

网友:
这要根据重心的位置以及摩擦力

网友:
向右吧 应该

网友:
第一个图,无法判断左右方向,假设a,地面绝对光滑没有摩擦力或者能够提供的摩擦力<-F,小车向左走;假设b,地面摩擦力无穷大,或者说大于-F,向右走,比如说把轮胎换成齿轮,地面换成齿条。
第二图,从原理上分析其实和第一个一样。

网友(2015-12-20):
怎么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1 左2右

网友:
两个都向左,第一个,地面驱动力小于施加力,第二个,地面作用力大于施加力

网友:
我错了,第二个是朝右,地面作用力小于施加力,根据力矩平衡可以得出

网友(2016-10-09):
1.静止/向左
2.静止/向右

网友:
应该都是向左

网友(2020-05-23):
1、看牙盘飞轮还有轮径的数据,绳子不可伸长,脚踏那个点一定是左移的,但是小盘大飞(54T警告)有可能拉绳子的同时,车向前走,但仅限于脚踏从3点钟拉到9点钟这一小段

网友:
一向右,二向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