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脚踏开关的疑问

楼主(2012-07-15):
为什么脚踏开关是踩下去再抬上来才触发动作,而不是一踩下去就触发呢?这是因为控制电路设计的问题还是脚踏开关本身的工作原理就是如此呢?请指教

网友A:
一般的脚踏开关是踩下去就会动作的,
你这个应该是控制电路设计的问题,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脚踏开关是踩下去就会动作的,
你这个应该是控制电路设计的问题,延时

应该不是延时的,我一直踩着不放就没有触发动作,放了才会动作。

网友:
踩脚踏有反应证明脚踏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程序设定的。

网友(2012-12-07):
电路设计可能读取了一个信号的下降沿

网友:
应该是电路控制中信号的下降沿

网友:
应该是电路控制设计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