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铸铁的弹性模量怎么取?一个模糊了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2-07-15):
各位一般取多少?就以HT200,HT250,HT300来说,与铸件重量、壁厚的关系?与成分的关系?各种参考书都给一个范围值,很恼火。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过铸铁的变形量都是很小的,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变形,直接就断了

游客

网友:
谢谢!但我想知道更加具体的选择准则。
例如,要研究机架的变形,这一参数就很重要。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决 我也想了解一下HT200  HT250  HT300的区别  模具主体用的都是HT300

网友:
灰铸铁没有弹性模量,取的是抗拉强度。教材上有注明哦。

补充内容 (2012-7-16 20:20):
很抱歉,我回答错了。。。。真是对不起

网友:
可取100GPa,变化范围较大。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