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铜棒数控车加工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16):
总长110mm,料粗10mm,前段车削至5mm长度84mm,其中有台阶面长27mm,前段有35长为m5螺纹,如何在数控车上实现一次到位,且能自动送料。

网友:
数控走心机加自动送料机 铜材轻松搞定。

网友:
采用数控走心机可以一次完成,自动送料,自动化柔性加工http://yangyang178.co.bokee.net http://cnjianke.cn.alibaba.com/

游客

网友:
很好,顶!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走芯机。

网友:
看你的加工精度吧 ,要求0.02 以上的话可以用走芯机吧,效率高

楼主:
加工精度不高,需要最经济的,效率高的加工方法

网友A:
同意数控走芯机 在配合个自动放料收料工装 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数控走芯机 在配合个自动放料收料工装 很快的

请问这个数控走心机要多少钱?可以装在数控仪表车床上吗?

网友:
数控走心机具体的你可以上百度查下 或者 去youku视频上看下 那台机器估计要二十多W呢

网友:
数控走心机?看样子我还是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
我应该多在论坛逛逛,学习学习

网友:
走刀机效率不高

网友:
用现有设备的话,从刀具和程序上改进吧。
建议用93°主偏角的DC或者VC(VB)刀片,小切深多次走刀加工吧。刀片选锋利槽型小刀尖的以降低切削力。我以前曾经试过,但是貌似长径比在10倍左右,比你现在的要短一些。

网友(2012-08-19):
走芯机做这个是最爽的 我们的机器做这一类的就没停过 精度在0.01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