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六角车算算这个价格

楼主(2012-07-16):
这个黄铜件客户给的价格0.25美元,数量200000件年,我觉得太低。知道六角车在效率方面是个专家,请帮忙分析合理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A:
材料HPb59-1,四方冷拉棒料,平均每件耗料18克。料价值50元/公斤x0.018=0.90元
设备C1318单轴六角自动车,未注尺寸精度IT12级,表面粗糙度3.2,单件15秒,班产240X7(1小时辅助调整)=1680件。
单机每班产值1680x1.6(0.25美元)=2688元
单机耗料价1680X0.9=1512
人工管理费用200元/日。
增值税1680X0.17=285.6元
毛利润2688元—1512元(料)—285.6元(税)—200元(工)=690.4
每件利润690.4÷1680(班产)=0.41元
另一端小孔用台钻加工,班产可达到3到4千件
另外,此零件材料是黄铜,材料利用率70%作用,30%的铜削价格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完全可以抵消台钻的工时费用。
如果设备选用不当,1.6元的加工费干起来是赔是赚可就不好说了。

游客

网友(2013-01-19):
精准的计算
高手
内行。
主要费时在加工后面,一把成型车刀,一次进刀加工好全部后面尺寸,得要5秒左右。
如有高等级的调整工,15秒也只是保守预估。
你好, 我是外行, 请确认一下, 单件加工时间确实是0.15秒?
果然高手噶
果然高手噶

网友(2012-07-16):
引用 网友A:
材料HPb59-1,四方冷拉棒料,平均每件耗料18克。料价值50元/公斤x0.018=0.90元
设备C1318单轴六角自动车,未 ...

这玩意一个班一台机能做1680件??

我估计有1000pcs产量就算不错了

网友:
采用自动车床,一分钟加工5个没有问题,就是尾端3的盲孔采用半自动车床一分钟8个都可以。不会亏的

网友:
发给有冷镦设备的厂家做吧,估计你赚的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HPb59-1,四方冷拉棒料,平均每件耗料18克。料价值50元/公斤x0.018=0.90元
设备C1318单轴六角自动车,未 ...

谢谢六角车。

什么是六角车床?它一次可以加工工件的2端吗?能否发给照片看看。

球形端,用成型车刀,表面应该是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六角车。

什么是六角车床?它一次可以加工工件的2端吗?能否发给照片看看。

网上有详细的介绍,
单轴六角自动仪表车床c1325 (1)正面_土豆... - 在线视频观看

网友:
楼主认真研究一下图纸要求并和客户沟通,5楼的建议非常值得参考。如果可以冷墩外形,孔的问题台钻就可以搞定。采用压铸也可以。当然为了美观这类活客户基本还是要求切削加工的。

网友:
六角车元帅是很厉害呀

网友:
采用冷拉四方棒料,自动车床自动加工,1人多台人操作,如果采用双主轴的那么效率更快。

网友(2013-01-18):
恩我们加工长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