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管螺纹标准,ISO28-G3/8A与3/8BSP一样吗?是不是可以通用?

楼主(2012-07-16):
各位大侠

ISO28-G3/8A与3/8BSP一样吗?是不是可以通用?

网友:
ISO 228-G3/8A指英制非密封圆柱管螺纹的外螺纹,中径公差等级为A级。而BSP(British Standard Pipe)螺纹指的是英国标准管螺纹,属于惠氏螺纹范畴。包括BSPP(British Standard Pipe Parallel)圆柱管螺纹和BSPT(British Standard Pipe Taper)圆锥管螺纹两种。因此,单纯的这样说是不妥的,如果指明是圆柱管螺纹外螺纹的话,一般可认为是通用的。

网友(2020-09-13):
惠氏牙尖与牙底全部是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