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下料,有哪些方法可以控制下来的量?

楼主(2012-07-16):
问题如题

网友A:
要加个称重的吧

网友B:
每次下的量?速度?精度?何种材料?有粘度或是受天气潮湿的影响,结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下的量?速度?精度?何种材料?有粘度或是受天气潮湿的影响,结块?

重量 2kg  精度20g内 其他不考虑。  我就想了解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个称重的吧

我也想过,但我想自动模式下,怎么把称接到设备里呢!

游客

网友:
电气的我不懂,胡说一下:称重传感器达到你设定重量应该可以输出信号,传送机构电机收到信号执行动作。

网友C:
采用量杯式盛取,我们目前就采用这种方法
但可以做各种量杯式盛取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量杯式盛取,我们目前就采用这种方法
但可以做各种量杯式盛取的结构

恩  这也是一种方法  谢谢

网友B:
粉料的定量包装是轻工业很常见的,大多是采用称重的方法,精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建议你可以到奶粉厂、面粉厂去看一看,会有很大的启发的。也可以查阅轻工出版社出的相关的书。比较具体地了解类似设备的原理与实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料的定量包装是轻工业很常见的,大多是采用称重的方法,精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建议你可以到奶粉厂、面粉 ...

恩    找机会去看看

网友:
螺旋输送称量?旋转阀?粉料秤?

网友(2019-03-25):
这个有很多模型的,比方大米白面的下料一定是有称重机构的,茶叶也是。自己去找找看。2 s& r* ?, U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