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6 与聚四氟乙烯比那个强度更好?

楼主(2012-07-16):
尼龙6 与聚四氟乙烯比那个强度更好?  做螺旋输送机的叶片可以吗?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特氟龙好,有“塑料王”美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特氟龙好,有“塑料王”美称

强度PA要好一些,塑料王指的不是强度。

网友:
强度当然是尼龙6系列(PA6X)的要好于聚四氟乙烯,但聚四氟乙烯自润滑性和抗腐蚀性要好于PA6

楼主:
O(∩_∩)O谢谢各位。。。。。。。。

网友:
尼龙6适用于温度不高的场合,可耐特定的腐蚀,机械强度上优于聚四氟乙烯。聚四氟乙烯耐温,通常180以下没问题,几乎能耐所有的腐蚀。两者都拥有自润滑性,均可做耐磨部件。

游客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我们用的是PA66注塑线圈

网友(2012-10-17):
PA66常见且实用。

网友(2012-11-22):
聚四氟乙烯 重量比较大 接近铝合金,价格比较贵,不耐磨
PA 强度比四氟好,成本也比较低
我们食品厂都用到很多,
但是螺旋输送机的叶片至少是 不锈钢304(接触面粉,糖粉,还有馅料)
工程塑料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