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一斤铝粉多少钱的啊?

楼主(2012-07-16):
谁知道一斤铝粉多少钱的啊?我做机加工的 加工的是铝的零件,每天工作完后就有很都铝的碎屑了,请问大家那边这样的铝碎屑都卖多少钱一斤的啊?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试试看了计算机

网友:
各地的情况都不同的吧

网友:
不同的质量,价格也不一样的

网友:
网上查查不就知道了,一般比较少留意这些。

游客

网友:
网上查都是几年以前的信息了 不准确啊

网友:
铝粉与铝锭有什么不同吗?不是照样扔到炉里面重新融掉?

游客

网友:
原来如此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直接扔进入融化就可以了呢
这样的呀,那铝粉要先处理才能投入熔炉吗?长见识了!谢谢。
铝粉会起火的

网友:
一年前进口的7075的铝屑 含冷却液的5块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