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机油压力低,请教

楼主(2012-07-16):
柴油机在开始起动前5分钟,油压正常,过后就无压力,请问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网友A:
查查油泵泄露和泄压阀

网友:
机油泵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油泵泄露和泄压阀

换过好几个依然如此

网友(2013-09-28):
话说柴油机里的机油是干什么用的